西门子晶体管的PLC,怎么才能输出24-呢?

楼主(2011-04-08):
我有这样一台CPU224的晶体管输出的PLC,手里还有个步进驱动器,打算用Q0.0发高速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可是驱动器的脉冲接收端只能接受负的24V,不能接受正的24V。我测量了一下Q0.0输出的话,是个24V正,我接到驱动器上,步进电机自然就不会动作了。怎样转换一下,就可以让Q0.0输出高速脉冲的24V负,要不驱动器接收不了。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换PLC吧,要不就换驱动器

网友B:
用一个光藕隔离.后面接上拉电阻.从电阻和光藕的连接端输出.这样就反相了.也可以用ULN2003这个IC.你研究一下就会明白的.

网友C:
PNP 或NPN ,换个接线方法不就行了! 真不知道你是干仕么的!

楼主:
我是新手,具体怎么做能指导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具体怎么做能指导一下吗?谢谢了

看PLC 硬件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D:
我也是刚弄这个,把Q0.0和1M接一个2K1W电阻。Q0.0还是接到步进驱动器CP端就可以了。我也是前几天才解决的。719321424

网友E:
吧1M接24VDC不就行了吗?

楼主:
是这样吗?我接了好像不行哟,怎么回事

楼主:
问题解决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