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总是跳闸

楼主(2011-04-08):
我们厂的给水泵用的是变频器,所用的电动机是250KW。启动和运行都很正常,可是总是运行7--8天是就跳闸了,也没有什么事故信号发出,有时也会发“过流”信号,但检查后没有发现有“过流”等其他故障现象。跳闸后再次启动时又可以正常启动,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在这方面有经验的老师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更换总开关 开关是不是用了很长时间了 内部的整定值有偏差了 造成误动作 作参考

楼主:
我这台变频器是新的,用了还没有一年。

网友B:
总开关内部电流线圈整定不良(触头发热)引起误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开关内部电流线圈整定不良(触头发热)引起误动作。

网友D:
散热不良

网友E:
原因1:总开关内部电流线圈有可能存在问题。

原因2:有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电路板的原因。

原因3:现场电动机使用环境问题。电动机长时间运转后产生过流,或过热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为我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因1:总开关内部电流线圈有可能存在问题。

原因2:有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电路板的原因。

原因3:现场电动机使用环境问题。电动机长时间运转后产生过流,或过热故障。

逐项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