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姆龙PRT21 PROFIBUS模块和浙大ECS-100通信,怎么做?求教

楼主(2011-04-08):
用欧姆龙PRT21 PROFIBUS模块和浙大ECS-100通信,怎么做?求教

用的是SYCON软件进行配置Pb文件··没做个,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Sycon软件还是很好使用的呀。主站和从站都在目录树中了吗?首先需要将相关的gsd都导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