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变频器700S的预充电部分AFE报警问题

楼主(2011-04-08):
AB变频器Powe Flex 700S的预充电部分为Powe Flex AFE ,其中AFE部分显示故障4直流电压过低,我把供电电源电压调到400V左右,但是AFE部分监视的交流电压显示为370V左右,有时电压波动最低瞬间能达到330V多。最开始还是报故障4,之后变频器就无法工作,但是这样跳了几次之后AFE继续报故障4,变频器能正常工作,请问那位又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求救 谢谢

网友A:
预充电部分由漏电接地现象

网友B(2011-06-10):
电压过低 使用在哪方面的 ?

网友C(2011-07-13):
预充电漏电!!!!!!!!!!!!!!!!

网友D(2011-08-23):
是预充电有问题,可先试试看

网友E(2011-10-02):
垃圾产品,硬把自己打扮成贵族

网友F:
检查预充电部分,可能充电电阻有问题,测量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