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变频器上电显示“- - -”

楼主(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

网友A:
欠压吧,查一下相关电路.

网友B:
查查电源板上5V的滤波电解电容,两个都换掉,一般会好

网友C:
关于IC5的机器是由I/O板+主板+接线端子板三块构成,I/O与主板连结是排线,主板与接线端子板连结是焊接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否和我描述一样,该现象主要是主板故障(更换I/O板,你可以很容易判断到),该序列我们很少维修到芯片,一般换板,主芯片供电是3.3V,主芯片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如你需要配件可找我 13681488257

网友C:
谢谢你对LS文章的浏览,对于你这么执着的人员我将尽我最大力量帮助你,我是LS维修点的,需要帮助请来电,13681488257 江工

网友D:
你在换主板之前,检查各路电源没有。这个是关键,好好查查。

网友E(2012-10-23):
楼主,怎么修好的,急求啊

纵横军团-小吴!@#

网友:
多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