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到第10期)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第七期-游梁式抽油机井数据采集、控制的硬件配置?

楼主(2011-04-08):
讨论主题:油田数字化建设中,游梁式抽油机的数量最大,日常维护也最多,最需要进行数字化建设,根据前几期油田工艺的打擂资料,请给出油田游梁式抽油机井数据采集、控制的硬件控制器及仪表的配置?
要求:1.不能采用抽油机采集的成套产品;
2.采用流行的RTU/PLC,必须带有可编程特性
3.通讯方式采用无线网桥。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安控数字化论坛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6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6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200MP(相当于2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工业级RTU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基于RTU技术在油气、环境在线监测行业开发出多款专业化经典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处理、管输、储配等各个环节以及环境在线监测、城市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监控领域,并已远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伊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安控科技严格执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和检测平台,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如UL 、CE、EMC四级认证等),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安控科技是行业领先的工业级RTU产品供应商和系统集成服务商,拥有完善的远程控制终端(RTU)产品链,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提供工业自动化产品的OEM/ODM服务,提供SCADA和DCS等自动化系统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
本着“卓越品质,源于更高要求”的核心理念,“勤奋、严谨、协作、卓越”的企业精神,安控人必将以更可靠的工业RTU产品、更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更完善的服务答谢用户、回报社会,为振兴民族自动化事业、创建民族自动化品牌而努力奋斗。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010-62971668-6425 张工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info@echocontrol.com

网友A:
没人回答啊,,,,,,,等高手

网友B:
游梁式抽油机井通过实施“抽油数字化监控系统”,即将井场的实时图像、示功图等各种参数通过通讯链路传送到集中监控室,可以实现的常见功能:
1)   井场视频图像监测:全天在线监测井场生产运行状况;
2)   入侵探测报警:对井场重要设备或区域进行入侵探测报警;

3) 抽油机远程控制:远程启停抽油机;

4)   抽油机状态检测:运行状态监测及报警;
5)   实时参数监测:示功图、冲次;
6)   实时参数监测:套压、油压、油温;
7)   电机监测保护:电流、电压、功率,电机异常报警及自动保护;
8)   实时故障报警:断杆、停机等故障实时报警;
9)   环状流程油井的功图计产;
10)生产报表自动生成。

网友B:
有线方案:

RTU:Super32-L 系列RTU

功图:载荷传感器和角位移传感器

电机控制和电量测量:电机控制保护模块

仪表:测量油压、套压的压力变送器,测量油温的温度变送器

摄像机:一体化防爆摄像机 + 网络视频服务器 + 探照灯

语音喊话:扩音器 +  高音喇叭

网络设备:工业网络交换机

其它设备:控制柜、开关电源等

网络通信设备:无线网桥远端

施工材料:线缆、镀锌钢管、水泥支架杆等。

网友B:
无线的方案:

与有线的方案不同点,RTU增加带无线接收功能的模块,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可以更换为无线变送器,载荷和位移更换为一体化示功仪。

网友B:
产品的具体型号就不详细说了,每个厂家大都选用自己的成套产品。

网友C:
这个问题打擂解决?

网友D:
自喷采油:利用油层本身的能量将从油层流到井筒中的原油举升至地面的方法。

机械采油 :仅仅依靠油层本身的能量不能将从油层流到井筒中的原油举升到地面,即油井不能自喷生产时,利用人工的方法将从油层流到井筒中的原油举升到地面的方法。

机械采油法:通过给井中原油补充机械能将油 采到地面的方法。

有杆泵采油:利用抽油杆将地面机械设备所产生的运动传递到井下深井泵的抽油法。

无杆泵采油:利用抽油杆以外的其它方法将地面能量传递到井下以驱动井下深井泵抽油的方法。

两者的区别:动力传递方式不同

网友D:
有杆泵采油

游梁式抽油机井有杆泵采油是目前我国最广泛应用的采油方式,大约有80%以上的油井采油采用该举升方式。

网友D:
游梁式抽油机井有杆泵采油

抽油装置:由抽油机、抽油杆和抽油泵所组成的抽油系统

1-吸入阀;2-泵筒;3-柱塞; 4-排出阀;5-抽油杆;6-油管;7-套管;8-三通;9-盘根盒;10-驴头;11-游梁;12-连杆;13-曲柄;14-减速箱;15-动力机

工作过程:在抽油机的驱动下,通过下入井中的抽油杆带动抽油泵柱塞上下往复运动,将地层流体抽吸至地面。

网友D:
(一)、抽油机

抽油机按结构分类:普通式(后置式),前置式

相同点:组要组成部分相同
不同点: ①游梁和连杆的连接位置不同②平衡方式不同—后置式多采用机械平衡;前置式多采用气动平衡。 ③运动规律不同—后置式上、下冲程的时间基本相等;前置式上冲程较下冲程慢。

新型抽油机:为了节能和加大冲程

游梁式抽油机系列型号表示方法

网友D:
(二)抽油泵:(机械能转化为流体压能的设备)

主要组成:工作筒(外筒和衬套)、柱塞及游动阀(排出阀)和固定阀(吸入阀)

a-管式泵; b-杆式泵
1-油管;2-锁紧卡;3-柱塞;4-游动阀;5-工作筒;6-固定阀

特点
管式泵

  杆式泵

优点

管式泵:结构简单、成本低,相同油管直径下允许下入的泵径较杆式泵大,因而排量大。

杆式泵:检泵时不需起油管,检泵方便,适用于下泵深度大、产量较小的油井。

缺点:

管式泵:检泵时必须起出油管,修井工作量大,故适用于下泵深度不很大,产量较高的油井。

杆式泵:结构复杂,制造成本高,在相同油管直径下允许下入的泵径比管式泵小

抽油泵工作原理

(一)泵的抽汲过程

1)上冲程
抽油杆柱带着柱塞向上运动,柱塞上的游动阀受管内液柱压力而关闭。泵内压力降低,固定阀在环形空间液柱压力(沉没压力)与泵内压力之差的作用下被打开。泵内吸入液体、井口排出液体。
泵吸入的条件: 泵内压力(吸入压力)低于沉没压力。

2)下冲程

柱塞下行,固定阀在重力作用下关闭。泵内压力增加,当泵内压力大于柱塞以上液柱压力时,游动阀被顶开。柱塞下部的液体通过游动阀进入柱塞上部,使泵排出液体。
泵排出的条件:泵内压力(排出压力)高于柱塞以上的液柱压力。
光杆冲程:光杆从上死点到下死点的距离

(一)泵的抽汲过程

(二)泵的理论排量

网友D:
(三)、抽油杆

抽油杆规格:直径主要有5/8”,3/4”,7/8”,1”等。长度一般为8米。
抽油杆的强度:C级杆(570MPa)、D级杆(810MPa)

接箍是抽油杆组合成抽油杆柱时的连接零件。
按其结构特征可分为:普通接箍、异径接箍和特种接箍。
普通接箍:连接等直径的抽油杆
异径接箍:用于连接不同直径的抽油杆
特种接箍:主要有滚轮式接箍和滚珠式接箍,用于斜井或普通油井中降低抽油杆柱与油管之间的摩擦力,减少对油管的磨损。

网友D:
(四)、井口装置及辅助设备

1、井口装置——由套管三通、油管三通,盘根盒、套管闸门、生产闸门、套压表和油压表等组成。

1-套管;2-法兰盘;3-三通;4-盘根盒;5-光杆;6-驴头;7-油压表;8-生产闸门;9-套压表;10-套管闸门

1)连接套管、悬挂油管,承受井内生产和作业管柱的载荷。
2)密封油、套管环形空间,控制套管气。
3)控制油管内的油、气,引导油、气进入出油管线。
4)保证洗井、冲砂、酸化、压裂等井下作业的顺利进行。
5)录取油压、套压资料。
6)取井口油样,测井内液面、压力资料等。

2.悬绳器

作用:连接光杆和驴头,承受抽油时的工作载荷;同时,为动力仪测示功图时提供光杆载荷。

1-垫板;2-销;3-内套管;4-下盘;5-顶丝;6-弹簧圈;7-钢丝紧固器;8-上盘;9-钢丝绳;10-特制螺帽;11-光杆紧固器;12-弹簧圈

3.盘根盒(又叫光杆密封装置)

作用:密封光杆与油管之间的环形空间,防止井口漏油。

1-弹簧座;2-弹簧;3-下压帽;4-胶皮盘根;5-盘根盒;6-上压帽;7-盘根帽;8-撬杆;9-装机油;10-光杆

4.脱接器

  使抽油杆和抽油泵活塞在井内脱开和联接的一种工具。它是在小油管中下大泵时必不可少的工具。

卡簧式脱卸器结构示意图
1-上接头;2-销钉;3-脱卸接头;4-压帽;5-连杆;6-卡簧;7-外套;8-下接头

5.泄油器
是抽油泵的一种配套设备。在油井(起管柱)作业时,使油管和油套管环空连通,将油管内的液体释放到井筒内,使起出的管柱内不带井液。这样既可减小作业负荷,同时还可以改善井口操作条件,减少井场污染和原油浪费。

1-垫圈;2-接箍;3-套筒凡尔;4-密封圈;5-短节;6-接头;7-开泄爪;8-弹簧;9-剪钉;10-销子

网友D:
以上是游梁式抽油机井的硬件配置!

下面结合安控的单井数据采集系统介绍一下数据采集、控制的硬件控制器及仪表的配置

单井数据采集系统

示功图是油田对油井实施管理的重要依据,是油田的一项经常性的检查项目。快速准确方便地获取功图对于及时了解油井产油状态和抽油机的工作状态,及时发现卡杆、断杆等故障,保持采油产量、减少电量消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采油设备的主要部件(油泵和光杆等)都位于地下,人们无法直观知道它们的工作是否正常。借助于示功图(抽油机负荷与抽油杆位移的关系曲线),可以判断出采油设备工作及供油情况是否正常,以便对非正常油井进行及时的停机作业,减少设备的无效磨损,节约无效的电能消耗,保证其工作在最佳状态。
“单井数据采集系统”是安控公司针对油田生产需要,十年精心打造的有杆泵数据及功图采集和处理、单井产液量计算的高性能单井数据采集系统。秉承安控“卓越品质,源于更高要求”的核心理念,系统具有安全可靠、操作简单、维护方便,可适应恶劣环境等特点。
系统以油井“功图法量油技术”为核心来解决单井产液量计算。油井功图法量油技术把有杆泵抽油系统视为一个复杂的三维振动系统,首先采集抽油机井地面示功图,应用杆柱、液柱和油管三维振动数学模型求解,得到井下各级杆柱功图和泵功图,然后对泵功图进行识别分析并计算油井产液量。
“单井数据采集系统”由单井数据采集器、通讯系统、软件系统三部分组成。系统结合了采油工程技术、自动化仪表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具有油井自动检测、实时示功图、压力、温度等数据采集、油井工况诊断、产液量计量计算和查询等功能。
系统能够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实现油井的远程实时监控,实现完备的生产数据统计分析,及时掌握油井的动态变化,提高油田生产效率,保证安全生产,提高经济效益。

网友D:
单井数据采集器—ECHO5313

可靠、灵活、简便

单井数据采集器既可独立工作,也可方便地联入控制网络实现远程遥测,形成SCADA系统,它由RTU、传感器、手操器等组成。RTU结合负荷传感器、角位移传感器或位置开关便可实现示功图采集。
主要硬件功能配置如下表:

产品特点:
● 配置合理,具有很强的现场适应能力,可检测负荷、油压、套压、油温、冲次等不同类型的现场参数。
● 采用先进的32位芯片,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
● 支持Modbus RTU等通信协议,具有RS232、GPRS/CDMA等通讯接口。
● 看门狗及数据掉电保护功能,可长期保存设定参数及历史数据。
● 控制器自带4M FLASH,可大量存储历史数据。
● 完备的功能结构设计及防雨、防晒、防尘保护,可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
● 工业标准设计,工作温度-40~70℃,工作湿度5~95%RH,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 电源、信号入出口均有保护措施,并与主控电路隔离。
● 采用无线技术手操器,可方便读取数据或设置参数。
● 安装简便、不需要复杂的电缆敷设工作,减少现场安装成本,为用户投资有效性提供了保证。
● 采用免维护的设计理念,减少现场维护工作量,有效节省客户的使用成本。
● 产品的研制、生产、检验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体系标准进行。

产品功能:
● 功图采集功能:可实时采集油井功图。
● 远程通讯功能:抽油机功图数据远程传送、读取,工作参数远程设定。
● 现场操作功能:通过手操器或便携电脑现场显示功图,读取、设定工作参数并可存储,可回放显示。
● 数据保护功能:自动记录保存相关的工作状态和数据信息,存储历史记录。在掉电时,设定参数不丢失。
● 错误判断功能:自动判断控制器及现场仪表错误,给出错误信息。
● 自检功能:具有控制器自检功能,可检查控制器的硬件故障。
附件:
无线负荷传感器:S902型负荷传感器是专用于测试抽油机抽油杆所受压力的专用设备。通讯协议符合IEEE802.15.4标准,无线芯片采用单片低成本低能耗的RF 收发芯片。
角位移传感器(适用于游梁式抽油机):S901型角位移传感器是专用于测试游梁式抽油机抽油杆位移的设备。
位置传感器(适用于悬梁式抽油机):SKEY4型位置开关采用稳定可靠的霍尔器件制作,是专用于测试抽油机示功图时计量抽油杆位移的专用设备。
手操器:通过手操器现场显示示功图,现场读取、设定工作参数,可本地读取RTU保存的数据,上传到软件系统。

网友D:
安装与施工:

一切为客户着想,安装简便,配件齐全,设计细致入微;
针对油井作业频繁的特点,精心设计产品结构及安装方式,插拔式接线,拆装方便。做到小修不拆卸,大修不费事。
模块式结构,安装、拆卸无须专业人员,普通工作人员经过简单培训即可完成,维修方便,为您节省每一分维护成本。
无线通讯设计,无线载荷设计,减少现场布线,节省施工成本。

通讯系统 :永远在线
系统支持GPRS、CDMA通讯,合理设置通讯流量规划,采用先进算法,节省用户运营费用。
传输流程:现场采集数据-现场RTU(编码)GPRS发送-公网-信息中心-转传未解码数据包-局域网-处理和应用服务器-网络终端用户。
GPRS网络临时中断或其它原因造成信息中断,影响数据传输时,RTU会对采集数据进行临时存储,并在网络恢复后系统主动读取RTU的数据。存储空间保证至少3天数据采集量。
系统还支持移动存储监测方式,适用于因条件所限,井口RTU不能与中控室通讯的状况。工作方式为现场人员用单井数据采集器配套的附件手操器,采用短距离无线技术在现场将各RTU存储的数据采集到手操器然后转存到中心控制室进行数据分析,产液量计算等操作。

软件系统 :为用户设想、合心合意
“单井数据采集系统”是针对油田生产而开发的集数据采集显示、数据分析存储、辅助管理、WEB发布功能的专用一体化软件系统。系统设计遵循“简单实用、经济高效”的原则,软件自动化程度高,实时采集、实时计算、实时发布。系统实现了油井产液量的自动计量、油井产液量的查询和油井运行监控,油井生产状况、功图、产液量曲线展示,实现单井生产信息的数字化处理。油井的示功图、产液量、压力等生产数据可以随时提取,管理人员可以及时发现油井的异常情况并采取措施。
软件系统的设计以简化地面计量流程和提高系统效率为目标,是油田自动化和生产分析设计工作有机的结合,从而为油田地面工艺系统的优化设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现场工艺仿真:单井量油控制器实时采集现场数据,监视现场设备生产状态,模拟现场工艺流程。

网友D:
功图采集:实时采集地面功图,可根据现场要求灵活设定功图刷新频率;与抽油机基本数据结合,计算出井下泵功图,更真实的反应井下实际情况。
功图分析:可按时间顺序对每个井口进行功图叠加对比,直观得出井口功图的变化趋势;可以诊断出供液不足、自喷等井口工况。
产液量计算:系统以油井“功图法量油技术”为核心来解决单井产液量计算,计量算法有很强的适用性,油井生产后期阶段的间歇出油、间抽工作和井况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同样能够适用。
安全功能:系统根据功图可自动判断断杆、卡杆等故障;同时监测负荷、压力等参数,异常时主动产生声光报警,保证系统生产安全。

统计、分析功能:生成单井产液量的曲线,方便工作人员观察单井产液量的变化,可以设定站、层位、区块等的地质统计信息。
定制查询功能:用户可定制查询条件,对数据进行查询,如设定查询产液量波动比较大的不正常井;油套压变化较大的井等操作,查询输出支持曲线、报表、饼图等方式,方便打印。

提供标准数据库接口:可方便与其它系统共享数据;
海量信息存储:历史数据长期存储,油井生产日志支持工程师对日常生产决策分析;
高效的WEB发布功能:无论企业内部局域网还是互联网都可以实时发布数据。

系统结构图:
单井数据采集器既可独立工作,也可方便地联入控制网络实现远程遥测,形成SCADA系统。

效益分析 用户看得见
功图法计量技术使油井产液量连续计量成为现实;
在线功图给出的油井诊断结果,为现场生产工矿分析和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改变了传统的油井计量方式,能够简化地面计量流程,降低油田开发投资;
生产现场远程自动数据采集和分析,减少交通车辆配备数量和运行时间,降低生产运行费用;
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生产管理人员,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
对抽油井进行生产分析、优化和决策,减少停产时间,提高油井生产时率;
自动化测控系统与分析优化决策系统联用,提高油田科学化管理水平和系统效率。

网友D:
占一楼补充用!

网友E:
对于数字化的油田建设一般要采用远程监控,这里就介绍一种远程的数据采集和监控的采油结构和系统的组成:
        正常的数字化建设的采油系统要集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系统工程技术以及油气田开发专业技术于一体,采用高精度微功耗无线传感器,测量载荷、冲程、冲次、油温、油压、套压、回压、转速、电量等工况数据,并可以对油井的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实时分析,还有间抽、采集密度、开关井、远程变频等远程控制功能。

1、一般的系统拓扑图:
         采集到的载荷、冲程、冲次、转速、压力、温度等各类数据通过无线传输模块发送到RTU, RTU利用GPRS/CDMA等无线网络将数据传到油田中控室,通过中控室安装的油井生产实时分析优化专家系统对油井进行实实时计算、实时诊断、实时优化、实时发布、实时控制,从而提出更佳的设计方案。同样,中控室发出的相关指令通过无线网络传送到RTU,实现油井专家对油井的远程控制。系统拓扑图如下所示:

2、系统组成和功能

2.1 硬件系统

抽油机井采集数据类型:采集电压、电流、功率、电量、载荷、冲次、冲程、井口压力、动液面、油温、生产时率、开停井时间等生产参数,并可进行人工/自动远程控制。

螺杆泵井采集数据类型:采集电压、电流、功率、电量、回压、油温、载荷、扭矩、转速、动液面、开停井时间等生产参数,并可进行人工/自动远程控制。

电潜泵井采集数据类型:采集电压、电流、功率、电量、油压(油嘴前压力)、回压(油嘴后压力)、油温、动液面、开停井时间等生产参数,并可进行人工/自动远程控制。

自喷井数据采集类型:采集油压(油嘴前压力)、回压(油嘴后压力)、油温等生产参数,并可进行人工/自动远程控制采集。

视频监控:能够对石油开采过程中的运作情况实时录制,并存入数据库,便于对运作情况的勘查,直观查看现场工况;生产出现故障,可以通过远程查看现场,初步进行诊断,从而准确安排维修人员,一步到位;使用视频监控功能,防范偷油、破坏等事件发生。

主要硬件产品:一体化示功仪、无线压力传感器、无线温度传感器、转速传感器、载荷传感器、油井RTU等。

2.2、主要硬件产品如下所示(有些可能不是按控产品,也可采用安控的RTU及安控相关的产品):

2.3、现场安装示意图

                                                                                      游梁机井现场配置安装图(全无线)

                                                                                              螺杆泵现场配置安装图

电潜泵井、自喷井现场配置安装图

网友E:
3、 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要能实现数据的采集,分析等等一系列功能,这块的实现可以实现任何一家公司的相关产品,如安控公司的相关产品。
         油井生产实时分析优化专家系统的独创内容包括:利用功图、压力、温度、电流、功率等数据,实现油井生产工况实时诊断;远程实时产液量计量、用电消耗计量及能耗分析;应用扭矩法、电能法、功率曲线法等计算和调节抽油机平衡;钢丝绳、玻璃钢、碳纤维等特种抽油杆的抽油机井优化设计;基于诊断、优化设计结果的专家解决方案发布。系统依据以上复杂的油井工况诊断和工艺参数设计结果,远程实时实现对油井的 “大闭环”智能控制。

对于所采用的软件系统正常情况下都必须具备以下几项功能:
3.1、 数据采集功能: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能实时的发布在WEB上。
3.2 故障报警功能:停电、停机、回压异常、缺相及电流异常、抽油机抽空、防盗红外监控。
3.3 控制保护功能:对油井间抽控制;缺相、三相电流不平衡、自动停机;远程启停控制和开关井场照明灯;井口加药装置、投球装置的自动控制;实现对油井产/掺水液量的自动计量控制;采用生产数据的远程监控与视频图像监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控制。
3.4 数据通讯功能:单井采用远程数据集散控制中心与上位机进行数据通信;中控室采用无线宽带/光缆网络通讯方式实现联网。
3.5 数据管理功能:图形方式实时显示压力、温度、载荷、电流、电压、功率等各种生产参数及泵、机等生产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生产参数超限报警及设备故障报警,预测故障位置和故障原因并进行相应提示。
3.6 生产管理及遥控指挥:自动记录巡井时间;与油田局域网数据共享;可以通过现有局域网络,在网上远端监控油水井生产现场并进行指挥。
3.7 油井产量、电量计量功能:在油井正常运行期间,能够实现远程测试数据的自动录取,根据采集的压力、转速、地面示功图、电量等数据,应用油井量油技术,计算油井产液量,实现在无人值守情况下能及时掌握油井的动态变化和用电情况。
3.8 油井生产系统分析与优化决策功能:根据检测数据,进行生产井参数优化设计、在线诊断、抽油井系统效率分析等。
3.9 网络查询功能:通过IE浏览器和专用的视频播放软件,在油田信息网上可随时浏览各油井的各个监控画面、实时生产数据、液量计量、工况诊断、优化设计等结果,查询有关生产报表及分析结果。

网友F:
先以安控的ECHO 5000油气田SCADA系统来看说明油井数据采集、控制的硬件控制器及仪表的配置

网友F:
安控ECHO 5000 SCADA系统—实现油气田自动化的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

ECHO 5000 SCADA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为油气田地面建设自动化工程提供了独特而开放的平台。该系统采用了目前国际上最新的软、硬件技术,结合国内油气田生产工艺的特点而研制开发的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它独有的专业化设计和体系结构保证了油气田开发、生产整个生命周期的高效、经济运行。

内容包括:规划、工程实施、开车、培训、运行和维护以及未来系统的扩展。
ECHO 5000 SCADA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具有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功能齐全、性能可靠、应用广泛、组态灵活、运行安全等特点。从远程测控终端到办公室管理计算机,从通讯系统到管理网络,从软件到硬件,ECHO 5000 SCADA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

ECHO 5000 SCADA系统——统一协调的完整系统
ECHO 5000 SCADA独有的专业化设计和体系结构为油气田用户提供了一个集成化的、和谐的油气田生产自动化解决方案。从工程规划、实施、开车到系统运行、维护及扩展,ECHO 5000 SCADA系统保证了油气田用户在原油(天然气)井站、油气地面开采集输、原油(天然气)处理联合站、输油(气)管道的自动化需求都能实现。

ECHO 5000 SCADA系统提供的典型功能模块有:
● 抽油机控制终端 ● 天然气配气站的流量检测与控制
● 水源井控制终端 ● 原油(天然气)处理联合站
● 自喷井控制终端 ● 油气田自动化通讯系统
● 计配(转)站控制终端 ● 中控室监控与数据采集软件包
● 天然气计量控制终端 ● 油气田生产管理数据库(DMS)软件包
● 输油(气)管道泄漏检测控制终端 ● 视频监控系统

系统结构

ECHO 5000 SCADA系统是一个真正的分布式处理系统。系统网络上的每一台计算机是一个节点,每个节点独立执行分配给它的任务。这种结构的优点是不会因为一个节点的离线影响整个网络的运行。ECHO 5000 SCADA系统通过客户机/服务器的模式进行节点对节点的通讯,使用网络上的节点共享数据。
ECHO 5000 SCADA系统在广域网上运行时的性能与在局域网上运行时一样,远程访? 问不同地理位置上的节点就如同访问位于本地局域网上的节点。

特点

● 分布式客户机/服务器体系结构 ● 报警和报警管理
● 友好的人机界面 ● 标准的通讯协议
● 实时工艺过程监视 ● 多种冗余方式
● 本地和远程的现场控制 ● 内置油田管理数据库(DMS)软件包
● 实时趋势和历史趋势 ● 内置油井故障诊断软件

系统功能

1、抽油机监测和控制
● 抽油机控制器根据设定的工作点实现自动控制
● 监测需要的生产数据
● 小键盘远程遥控操作
● 遥控抽油机的启停
● 在线采集示功图

2、自喷井监测和控制
● 监测需要的生产数据
● 小键盘远程遥控操作

3、水源井监测和控制
● 监测需要的生产数据
● 小键盘远程遥控操作
● 遥控阀门的开关和泵的启停

4、联合站监测和控制
● 监测联合站油系统生产数据
● 监测联合站水系统生产数据
● 动态流程图显示联合站生产工艺

5、油井自动计量
● 监测需要的生产数据
● 实现油井油、气、水三相自动计量
● 遥控计量站倒井阀和压油阀
● 实时监测油井的计量过程
● 计量数据自动进入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

6、注水井监测
● 监测注水井的瞬时流量
● 监测注水井的累积流量
● 监测注水井的压力

7、油田生产管理数据库(DMS)软件包
● 趋势图分析
● 报表生成
● 异常井号查询
● 通过Internet浏览生产数据

8、报警管理系统
● 多种报警级别
● 可按物理位置或类型查询报警信息
● 多窗口显示不同的报警信息
● 采用多媒体技术报警
● 在线打印报警信息
● 存储报警历史信息

9、维护与管理
● 增加或减少现场测控计算机
● 井况管理系统
● 报警管理系统
● 网络维护与管理
● 安全管理系统

典型应用
ECHO 5000油气田生产自动化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已在国内油气田获得多次应用。典型应用为新疆石油公司某油田SCADA系统,系统组成如图:

整个油田SCADA系统设有油田中心和基地中心两个控制室,由289口抽油井、20座采注计量配水站、10口水源井、1个原油天然气集中处理站DCS系统和1个输油首站站控系统组成。
整油田SCADA系统在中心控制室和基地中心控制室分别建立局域网,采用以网络交换机为中心的星型结构。为保证网络的可靠性,网络所有设备均为冗余配置,通过光缆将两个局域网高速互连,油田前方控制室可实现无人值守,操作人员可以在基地中心控制室对油田的生产进行监控和管理,还可通过Internet远程实时查询生产数据。
油田SCADA系统主要完成整个作业区生产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处理等工作。项目涉及到数据采集、遥测遥控、无线通讯、光线通讯、Internet数据发布、ORACLE数据库、计算机网络和综合布线等技术,项目I/O点数达8000点。

网友F:
一、抽油机
抽油机是抽油井地面机械传动装置,它和抽油杆、抽油泵配合使用,能将井下原油抽到地面。

网友F:
1、分类
按照抽油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不同,可分为游梁式抽油机和无游梁式抽油机。
游梁式抽油机按结构不同可分为前移式(前置式)和普通式,普通式的支架在驴头和曲柄连杆机构之间.前移式的曲柄连杆机构位于驴头和游梁支架之间。即曲柄连杆机构前移。

网友F:
2、组成 抽油机是由主机和辅机两大部分组成,主机是由底座、减速箱、曲柄、连杆、平衡块、横梁、支架、游梁、驴头、悬绳器及刹车装置组成。辅机是由电动机、电路控制装置组成

网友F:
抽油机主要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
(1)游梁部分:驴头、游梁、横梁、尾梁、连杆、平衡板(复合平衡抽油机)
(2)支架部分:中央轴承座、工作梯、护圈、操作台、支架。
(3)减速器部分:底船、减速器筒座、减速器、曲柄、配重块、刹车等部件。
(4)配电部分:电机座、电机、配电箱等。

网友F:
3、工作原理
电动机将其高速旋转运动传递给减速箱的输入轴,经中间轴后带动输出轴,输出轴带动曲柄作低速旋转运动.同时,曲柄通过连杆经横梁拉着游梁后臂(或前臂)摆动(或者是连杆直接拉着游梁后臂),游粱的前端装有驴头,活塞以上液柱及抽油杆柱等载荷均通过悬绳器悬挂在驴头上.由于驴头随同游梁一起上下摆动,游梁驴头便带动活塞作上下的、垂直的往复运动,就将油抽出井筒.

网友F:
4.新系列游梁式抽油机代号

网友F:
5、平衡方式特点
(1)游梁平衡
游梁的尾部装设一定重量的平衡块,平衡方式简单,适用3吨以下的轻型抽油机。
(2)曲柄平衡
是将平衡块加在曲柄上,适用于10吨(也叫10型)以上重型抽油机。这种干衡方式减小了游梁平衡引起的抽油机摆动,调整比较方便。但是,曲柄上有很大的负荷和离心力。
(3)复合平衡
在一台抽油机上同时使用游梁平衡和曲柄平衡。特点:小范围调整时,可调整游梁平衡,大范围调整时,则调整曲柄平衡块.这种平衡方式适用于中深井。
(4)气动平衡
利用气体的可压缩性来储存和释放能量达到平衡的目的,可用于10吨以上重型抽油机,这种平衡方式减少了抽油机的动负荷及震动,但其装置精度要求高,加工麻烦。

网友F:
6、主要部件的作用
(1)驴头
它的作用是保证抽油时光杆始终对准井口中心位置。驴头的弧线是以支架轴承为圆心,游粱前臂长为半径画弧而得到的.
修井时可将驴头从井口移开,方便作业.移开的方式有三种,即:侧转式、上翻式,可卸式.
(2)游梁
游梁固定在支架上,前端安装驴头承受井下负荷,后端连接横梁、连杆、曲柄、减速箱传递电动机的动力.
(3)曲柄连杆机构
曲柄连杆机构的作用是将电动机的旋转运动变成驴头的往复运动.在曲柄上有4-8个孔,是调节冲程时用的。
(4)减速箱
是将电动机的高速转动,通过三轴二级减速变成曲柄轴(输出轴)的低速转动,同时支撑平衡块。
(5)平衡块
平衡块装在抽油机游粱尾部或曲柄轴上。它的作用是:当抽油机上冲程时,平衡块向下运动,帮助克服驴头上的负荷;在下冲程时,电机使平衡块向上运动,储存能量,在平衡块的作用下,可以减小抽油机上下冲程的负荷差别。
(6)悬绳器
它是连接光杆和驴头的柔性连接件,还可以供动力仪测示功图用.
(7)底座:它是担负起抽油机全部重量的惟一基础。下部与水泥混凝土的基础由螺栓连接成一体。上部与支架、减速器由螺栓连接成一体。由型钢焊接而成,是抽油机机身的基础.
(8)减速器座:它的作用是固定减速器,承担减速器的重量并使减速器提高,使曲柄能够旋转。高基础井则无筒座,它由厚钢板焊接而成,与底座焊接在一起,顶面加工水平,并有螺栓孔与减速器连接。
(9)电机座:它的主要作用是承载电机的重量,它自成一体与抽油机底座由螺丝连接,它上面有井字钢,目的是为了调整电机的前、后、左、右位置,保持电机轮与减速器轮的“四点一线”,它是由槽钢焊接而成。
(10)电机:电机是动力的来源,一般采用感应式三相交流电动机。它固定在电机座上由皮带传送动力至减速器大皮带轮。前后对上有两条顶丝可调节皮带的松紧度。
(11)刹车装置:刹车也叫制动器,它是由手柄、刹车中间座、拉杆、锁死弹簧、刹车轮、刹车片等部件组成。刹车片与刹车轮接触时发生摩擦而起到制动作用,所以也叫制动器。
(12)大皮带轮:电动机把旋转的动力传给皮带,再由皮带传给大皮带轮,由大皮带轮带动输入轴,它是减速器做功的桥梁。
(13)尾轴承:它起着尾梁和游梁相连的作用,减小摩擦使游梁上下运动较轻便。(14)支架:支架支撑着游梁全部重量和它所承担的重量,而且是游梁的可靠支柱。
(15)工作梯及护圈:工作梯是安装游梁、处理驴头偏斜、给中轴加注黄油、平时的检查以及上下游梁等方便工作的扶梯。护圈叫安全圈,在我们高空作业时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16)中央轴承座:是支架与游梁连接的配件,担负游梁承担的全部重量,而且在一定的轨道上上下摇摆运动。
(17)曲柄销:它将曲柄和连杆连接在一起,与曲柄上的冲程孔、曲销轴、锥套和冕型螺母相连接,与连杆的连接是通过穿销螺丝穿过曲柄销壳来实现的,它在冲程孔的位置决定抽油机冲程的大小,并可通过调整曲柄销的位置来调整抽吸参数,现场上发生曲柄销脱出曲柄的事故较多。

网友F:
7、抽油机保养
抽油机是24h连续运转的机械。维修保养工作是使抽油机能正常运转的基础工作。各地区的情况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岗位责任制,制定检泵修井周期,建立定期保养制度。

网友F:
抽油机在工作中除承受液柱和抽油杆柱的静载荷外,还承受着惯性、摩擦和振动等一系列交变载荷,容易造成机件磨损,连接零件松动等现象.长期野外工作也容易造成润滑油料损耗或变质.
•    要保证抽油机能够长期正常工作.延长使用寿命,就需要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检查运转部件;拧紧螺丝、更换零件.添加或更换润滑油等.除了定期维护保养外.在平时的巡回检查中也要注意观察抽油机运转状况,倾听有无异常音响,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维修保养工作可以概括为十个字: “清洁、紧固、润滑、防腐、调整”。
清洁——指清洁卫生,清洗呼吸阀、刹车片。
紧固——指紧固各部件间的连接螺丝。
润滑——对各加油点(部位)定期添加润滑油脂,检查减速箱机油是否足够。
调整——即对整机的水平、对中、平衡、控制系统等为主的调整。
防腐:对脱漆、生锈部位刷漆或涂油

网友F:
二、 抽油泵:抽油泵也称深井泵.它是有杆机械采油的一种专用设备,泵在油井井筒中动液面以下一定深度,依靠抽油杆传递抽油机动力,将原油抽出地面.
1、分类:按泵在井内安装的方式,分为管式泵和杆式泵两种。

管式泵:外筒和衬套在地面组装好接在油管下部先下入井内,然后投入固定阀,最后再把柱塞接在抽油杆柱下端下入泵内。
杆式泵:整个泵在地面组装好后接在抽油杆柱的下端整体通过油管下入井内,由预先装在油管预定深度(下泵深度)上的卡簧固定在油管上,检泵时不需要起油管。

管式泵的特点:结构简单、成本低,排量大。但检泵时必须起出油管。修井工作量大,故适合深度不大,产量高的井。
杆式泵的特点:结构复杂,制造成本高,排量小,修井工作量小,故适合下泵深度大产量较小的井。

(1)管式泵
1)泵径较大,排量大,适用于产量高、油井较浅、含砂较多、气量较小的井使用。
2)结构简单,加工方便,价格便宜。
3)不适用于深井。
4)由于管式泵工作筒接在油管下端,检泵换泵需起油管。

2、管式泵的结构
(1)工作筒 它是由外管、衬套和压紧接箍组成,外管内装有多节同心圆柱管的衬套,上、下两端靠压紧接箍压紧,上接箍上连油管;下接箍下连进油设备。
(2)活塞 是由无缝钢管制成的空心圆柱体,两头有螺纹,活塞外表面镀铬并有环状防砂槽。
(3)游动阀 也叫排出阀.由阀球、阀座、开口阀罩组成。单阀泵有一个游动阀,装在活塞上端,双阀泵有两个游动阀,分别装在活塞的上下端:阀球座在阀座上,上有开口阀罩。
(4)固定阀 也叫吸人阀,由阀座、阀球和开口阀罩组成。
3、杆式泵的结构 主要组成部分与管式泵基本相同。其外工作筒,由无缝钢管制成,装有锁扣卡簧和固定锥座,内工作筒与管式泵相比,直径小。上装有圆锥体,其固定阀直接装在内工作筒的最下端。
(2)杆式泵
1)检泵方便,起出抽油杆即可起出泵。
2)泵径小,适用于产量低的深井。
3)泵在下井前,可以试抽,从而保证了质量。
4)泵的结构较复杂,加工难度大,成本高。
5)由于多一个外工作筒,所以泵径小,排最低.
6)不能用于易出砂的井。内外工作筒之间容易因砂长而把泵卡在油管内。

网友F:
4、抽油泵的工作原理

当活塞上行时,游动阀受油管内活塞以上液柱的压力作用而关闭,并排出活塞冲程一段液体,固定阀由于泵筒内压力下降,被油套环形空间液柱压力顶开,井内液体进入泵筒内,充满活塞上行所让出的空间。
当活塞下行时,由于泵筒内液柱受压,压力增高,而使固定阀关闭。在活塞继续下行中,泵内压力继续升高,当泵筒内压力超过油管内液柱压力时,游动阀被顶开,液体从泵筒内经过空心活塞上行进入油管.
在一个冲程中,深井泵应完成一次进油和—次排油.活塞不断运动,游动阀与固定阀不断交替关闭和顶开,井内液体不断进入工作筒,从而上行进入油管,最后达到地面。

网友F:
当活塞上行时,游动阀受油管内活塞以上液柱的压力作用而关闭,并排出活塞冲程一段液体,固定阀由于泵筒内压力下降,被油套环形空间液柱压力顶开,井内液体进入泵筒内,充满活塞上行所让出的空间。
当活塞下行时,由于泵筒内液柱受压,压力增高,而使固定阀关闭。在活塞继续下行中,泵内压力继续升高,当泵筒内压力超过油管内液柱压力时,游动阀被顶开,液体从泵筒内经过空心活塞上行进入油管.
在一个冲程中,深井泵应完成一次进油和—次排油.活塞不断运动,游动阀与固定阀不断交替关闭和顶开,井内液体不断进入工作筒,从而上行进入油管,最后达到地面。

网友G:
1、抽油装置组成 :抽油机、抽油杆、抽油泵、其它附件

网友G:
2、抽油机
有杆深井泵采油的主要地面设备,它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包括游梁式抽油机和无游梁式抽油机两种。

网友G:
工作原理
工作时,动力机将高速旋转运动通过皮带和减速箱传给曲柄轴,带动曲柄作低速旋转。曲柄通过连杆经横梁带动游梁作上下摆动。挂在驴头上的悬绳器便带动抽油杆柱作往复运动。

游梁式抽油机主要由游梁—连杆—曲柄机构、减速装置、动力设备和辅助设备四大部分组成。

网友G:
游梁式抽油机系列型号表示方法

网友G:
2、抽油泵:机械能转化为流体压能的设备

主要组成:工作筒(外筒和衬套)、柱塞及游动阀(排出阀)和固定阀(吸入阀)

分 类: 按照抽油泵在油管中的固定方式可分为:管式泵和杆式泵

管式泵:外筒和衬套在地面组装好接在油管下部先下入井内,然后投入固定阀,最后再把柱塞接在抽油杆柱下端下入泵内。
特点:结构简单、成本低,排量大。但检泵时必须起出油管,修井工作量大,故适用于下泵深度不很大,产量较高的油井。

杆式泵:整个泵在地面组装好后接在抽油杆柱的下端整体通过油管下入井内,由预先装在油管预定深度(下泵深度)上的卡簧固定在油管上,检泵时不需要起油管。
特点:结构复杂,制造成本高,排量小,修井工作量小。杆式泵适用于下泵深度大、产量较小的油井。

网友G:
泵的工作原理:抽汲过程
① 上冲程
抽油杆柱带着柱塞向上运动,柱塞上的游动阀受管内液柱压力而关闭。
泵内压力降低,固定阀在环形空间液柱压力(沉没压力)与泵内压力之差的作用下被打开。
泵吸入的条件:
泵内压力(吸入压力)低于沉没压力。

② 下冲程
柱塞下行,固定阀在重力作用下关闭。
泵内压力增加,当泵内压力大于柱塞以上液柱压力时,游动阀被顶开。
柱塞下部的液体通过游动阀进入柱塞上部,使泵排出液体。泵排出的条件:
泵内压力(排出压力)高于柱塞以上的液柱压力。柱塞上下抽汲一次为一个冲程,在一个冲程内完成进油与排油的过程。
光杆冲程:光杆从上死点到下死点的距离。

网友G:
3、抽油杆:能量传递工具。

网友G:
抽油杆的杆体直径分别为13、16、19、22、25、28mm,
抽油杆的长度一般为8000mm或7620mm,另外,为了调节抽油杆柱的长度,还有长度不等的抽油杆短节。
抽油杆的强度:C级杆(570MPa)、D级杆(810MPa)
接箍是抽油杆组合成抽油杆柱时的连接零件。按其结构特征可分为:普通接箍、异径接箍和特种接箍。
普通接箍:连接等直径的抽油杆
异径接箍:用于连接不同直径的抽油杆
特种接箍:主要有滚轮式接箍和滚珠式接箍,用于斜井或普通油井中降低抽油杆柱与油管之间的摩擦力,减少对油管的磨损

网友G:
4、抽油泵井配套工具

网友G:
3、油管
音标在井筒内油管上安装的声音波反射装置(测试液面)泄油器修井时打开泄油器可以将油管里面的油泄掉气锚、筛管、喇叭口进液口

网友G:
抽油机日常检查与技术管理

1、检查井口
看流程是否正确,各连接部位有无渗漏,仪表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期内,各闸门是否灵活好用,摸光杆有无发烫,闻盘根盒处有无异味,用启子放到盘根盒处听有无碰泵及上挂现象。
2、检查抽油机的运行情况
① 检查方卡子的紧固情况,毛辫子有无断股、打纽,驴头销子有无脱出现象,驴头有无裂缝、变形、摆动现象;
② 检查水泥基础有无裂缝、变形,与抽油机底座接触是否良好,缝隙是否均匀,螺丝是否紧固;
③ 检查支架各连接螺丝的紧固情况,有无裂缝变形现象;
④ 看游梁有无变形,中轴承四个顶丝是否到位,各连接部位螺丝紧固无松动,听有无异响;
⑤ 尾轴承各固定螺丝紧固无松动,听有无异响;
⑥ 看横梁连杆销子有无脱出,开口销螺丝紧固无松动,横梁连杆机构有无摆动现象;皮带轮护罩是否牢固可靠,皮带是否有甩摆、打滑现象;
⑦ 看曲柄的开口拉紧螺丝紧固无松动,听无异常响声;
⑧ 检查减速箱各连接部位螺丝是否紧固,各连接部分有无渗漏现象,听减速内有无异响。
3、检查电器设备
① 检查电机接地线是否牢固可靠;
② 嗅电机和开关箱在运转中有无异味,用试电笔试电机有无带电,看电机有无跳动现象,电机温度是否在规定范围,电机运转声音有无异常,各固定螺丝有无松动,滑轨固定螺丝紧固情况,滑轨水平垫铁是否水平垫实;
③ 用试电笔试配电柜有无带电,闻有无异味,看线头有无裸露,虚接打火现象。
④ 用钳形电流表测抽油机上下电流峰值,计算其是否在平衡情况下运转。

网友H:
一、游梁式抽油机基本种类
(1)传统型 传统的曲柄配重型 被广泛的接受和认可,是久经考验的油田 “战士”。支点前面是负载,后面是配重。
(2)前置配重型 由于其独特的几何结构和配重特征,低转矩峰值和低动力需求。运行特点是是快速的下冲程,慢速的上冲程。减小重型负载上冲程的加速载荷。降低峰值转矩延长油杆寿命。
(3)结构紧凑型 紧凑结构的设计防便用于经常移动的工作方式或者城区的应用,很多部件在工厂已经完成安装。
(4)气压配重型 应用压缩气体替代沉重的铸铁配重块并且可以更精确得控制配重。大大的减轻了系统地重量,运输和安装费用明显降低。气压配重独特的优点在于更大的增大冲程,而对于铸铁配重结构来说将是非常庞大难于实现。
(5)游梁配重型 配重块安装在游梁的另一端,是一种适合浅井应用的经济型。

游梁式抽油机彩图(从左到右依次为(1)~(5))

网友H:
二、游梁式抽油机的工作原理
游梁式抽油机是有杆抽油系统的地面驱动装置,它由动力机、减速器、机架和连杆机构等部分组成。减速器将动力机的高速旋转运动变为曲柄轴的低速旋转运动;曲柄轴的低速旋转圆周运动由连杆机构变为驴头悬绳器的上下往复直线运动,从而带动抽油泵进行抽油工作。游梁式抽油机是机械采油设备中问世最早的抽油机机种,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常规游梁式抽油机基本机构图
1—刹车装置2一电动机3一减速器皮带轮4一减速器5一动力输入轴6一中间轴7一输出轴8一曲柄9一曲柄销10一支架11一曲柄平衡块12一连杆13一横梁轴14一横梁15一游梁平衡块16一游梁17一支架轴18一驴头19一悬绳器20一底座
常规游梁式抽油机型号和主要技术参数:

特点:
1、所有技术参数完全符合美国石油学会(API)标准11E中的规定。
  2、整机结构合理、工作平稳、噪音小、操作维修方便。
  3、游梁选用箱式结构或宽翼缘工字钢结构,强度高、刚性好、承载能力大。
  4、减速器采用人字型渐开线或双圆弧齿轮,加工精度高,承受能力强,使用寿命长。
  5、中央轴承座和横梁轴承座其轴承选用中宽系列滚子轴承,密封性好、承受能力强;横梁轴承及 曲柄销轴承采用调心轴承结构,以降低安装造成的误差和抽油机运转时的振动。
  6、驴头可选用侧转式、吊挂式、上翻式或自让位结构形式。
  7、机架采用塔式结构,稳定性好,便于现场安装,大型机机架则采用活动收缩式结构,便于包装运输。
  8、曲柄平衡重采用齿轮齿条传动,调整轻便、准确。
  9、刹车采用内涨式或外抱式结构并配有保险装置,操作灵活、制动迅速、安全可靠。
  10、底座固定备有压板式和地脚螺栓式,可供用户选用。
  11、吊绳可选用不旋转钢丝绳,避免吊绳打扭现象。
  12、胶带可选用普通V带或联组窄V带。

网友H:
三、常规游梁式抽油机
在石油采油过程中对常规游梁式抽油机的应用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由于其结构简单,平衡性、稳定性突出等特点而被延用至今。我国生产的抽油机按照抽油机承受的悬点额定载荷主要分为2、3、5、8、10、12、14、16等型,每种型式的抽油机又按照不同冲程、曲柄轴额定扭矩分为多种规格的机型。近几年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不断提高,优化设计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抽油机的设计中,使得抽油机设计周期大大缩短,设计精度大大提高,抽油机的规格和类型也更加多样化。
目前,国内油田广泛使用、有代表性的常规游梁式抽油机主要是CYJIO系列机型,为了满足系统设计要求(电动机驱动功率37KW~45KW,转速950~980传/分钟的设计要求),在此我们选用CYJIO-3-53HB型抽油机,该型机主要由兰石厂和大庆总机械厂生产,主要技术指标如表所示:

由公式Pmax= Tmax来确定电动机转速,其中Pmax为驱动功率, 为角速度,Tmax代表减速器额定扭矩。

网友H:
常规游梁式抽油机性能分析
游梁式抽油机结构简单、维护方便、工作可靠,这些优点使其成为普及最广的一种抽油机,但这类抽油机存在大量的不足,其缺点归纳如下:
(l)由于连接是刚性的,所以动载荷大而引起冲击导致能量发生损失,运动平衡性差;
(2)游梁式抽油机是惯性较大的设备,且起动时采用带载直接起动方式,这样的起动方式要求起动力矩较大;
(3)游梁式抽油机是一个机、杆、泵系统,抽油杆在运动过程中的弹性变形对系统效率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过长的抽油杆在运动过程中弹性变形己经很明显,尤其是在换向加速度大时,抽油杆变形更大。这种变形使杆与泵内的活塞运动规律产生很大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抽油杆的弹性变形减少了活塞的实际行程,即降低了抽油泵的充满系数,从而影响泵的抽满率,降低泵效,使游梁式抽油机系统效率降低。油越粘稠抽油杆的弹性变化越大,冲次较高的抽油杆的弹性变形越大,对提高泵效越不利;
(4)游梁式抽油机在运行中传动角波动较大,无法保证各位置的传动角波动较大,无法保证各个位置的传动角接近900,故曲柄受力大且不均匀,造成悬点的扭矩大,峰值波动剧烈。游梁式抽油机在运行过程中,曲柄转角是时刻变化的,其平衡效果也是不同的;
(5)游梁式抽油机承受一种带有冲击性的周期交变负荷,起动转矩大,在一个周期内负荷波动很大。悬点载荷造成的曲柄轴上扭矩峰值大,且为非正弦规律,而曲柄平衡重力矩是正弦规律,它与悬点扭矩差一相位,故二者无法相抵,造成曲柄上净矩峰值大,波动剧烈,甚至出现负扭矩。其扭矩曲线如下图所示:

图常规游梁式抽油机扭矩特性曲线示意图

网友H:
负载特性对电机的影响
这些特性不仅造成了抽油机的效率低下,而且对电机运行效率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a)带载直接起动方式使得电机选型时要求拖动电机的选择必须能满足抽油机的起动要求;
(b)从装机功率来说,扭矩峰值大为了保证抽油机的正常运转,且具有足够的过载能力,势必要选择较大功率的电机及大扭矩的减速器。这种大电机,大峰值电流的配套方案必然导致电机自身损耗和电路损耗的增大,电机负荷极不匹配,这也就是俗称的“大马拉小车”现象,这使得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轻载状态,负荷率很低,电动机的运行效率和功率因数也很低,不仅能量消耗大,且造成电网供电质量变坏;
(c)扭矩波动剧烈,甚至出现负扭矩的情况,使得电机在一个冲次内存在两端发电状态,电动机电流不断变化,电机交替运行于一段较长的电动状态和一段较短的发电状态下,且发电情况与平衡有关,平衡效果较差,发电阶段约长,平衡效果较好时发电阶段越短,从电动机原理上看,在电动和发电状态之间频繁转换使电机处于运行效率较低的阶段;
这便是抽油机电机效率普遍偏低的原因,对电机改造一个有效途径是寻找一种性能优于传统异步电机的电机,将其用在抽油机上,取代传统异步机作为抽油机的动力源。

网友H:
抽油机电机的启动问题
抽油机要求电机的启动转矩大,抽油机都是带载启动,每次启动时抽油机都要从冲程的死点,即最大负荷扭矩处开始启动,加之抽油机系统惯性大,启动时间长为了电机的顺利启动,客观上要求电机启动性能好。
人们在选择电机时考虑各种意外情况又人为地加大了裕量,“大马拉小车”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为了防止井下异常工况如砂卡、蜡卡等造成停车,修井以后油井负荷一般大副增加而尽量不更换电机,油井供电变压器容量小,启动时线路压降大另外电力网电压随季节等因素波动,电压低时经常启动困难,为了减少停井时间希望抽油机启动顺利,又人为的增加了电机功率定额。

网友I:
本系统要实现的是无线的通信,对于“抽油井数字化监控系统”一般有如下的几部分,现在就典型系统说明如下:
一、基本概述:
        根据油井分布的地域特点与无线通讯技术发展的水平,油井游梁式抽油机井数据采集远程监控系统考虑用CDMA/GPRS 或者数传电台通讯模式,系统主要由传感器、井口控制器SU、CDMA/GPRS (数传电台)通讯模块DTU、采油厂通讯机、实时数据库服务器、WEB 服务器、监控浏览终端等组成。油井工作状态传感器主要有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电机电流、电压传感器抽油机载荷、位移传感器、变压器一次侧电流传感器,它们将油井的工作状态变换成对应的电压或电流值送至井口控制器SU。然后经CDMA/GPRS 网或数传电台,接入采油厂通讯机,数据通讯机采用轮询方式收集井口控制器数据,数据经过分析经处理后,进采油厂实时数据库。厂矿小队的计算机可根据不同的权限,采用C/S 或B/S模式对实时数据库进行访问。
二、 系统组成
1、一般来说系统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监控中心:(计算机、油井监控系统软件)
通信网络:(基于移动或者电信的通信网络平台)
GPRS/CDMA RTU:(采集现场仪器仪表信号,通过GPRS/CDMA网络传输到监控中心)
测量仪表:(无线示功仪、无线温度传感器、无线压力传感器、无线开关报警单元)
2、系统结构图:

三、 硬件系统的一般组成介绍:
1、GPRS/CDMA RTU:
RTU的作用是将无线传感器、无线模块发来的数据接收后在本地显示或者数据打包后发送到监控中心,也可以从监控中心对现场设备进行启停等控制。一个RTU相对应路数的无线传感器或传感器模块(这里我们着重推荐安控的个系列的RTU 如:安控Super32-L 系列RTU),可以接示功仪、电参数、模拟量、开关量等多种形式的数据。RTU有市电供电和太阳能电池供电两种。
2、短距离一体化示功终端:
示功终端是用来测量油田抽油机示功图的,采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位移,采集到数据后通过GPRS/CDMA发送到监控中心或者发送到本地监控器,抽油机启停时报警,电池或太阳能供电,电池容量按照使用2年设计
3、短距离无线压力、温度传感器:
采集的压力和温度,通过433M发送到RTU,RTU对数据处理后,现场显示或发送到监控中心。传输距离室外最多100米,电池使用寿命也应有相当的使用寿命!
四、软件系统的一般组成说明
       软件系统一般应具有具有示功图、电流图(或功率图)、电流、电压、温度、压力等参数的实时趋势、历史趋势监视功能,可方便地了解长时间的参数变化情况,方便快速分析。具备编制这些功能的相应组态软件都可(可以是安控的相应的软件系统)
自动记录抽油机工作过程,开机时间和停机时间累计,保存历史信息
具有静态数据浏览和编辑等功能:包括抽油机型号、配置电机型号、油井井号、冲程、线路名称、量程、报警上、下限、油井井况等方面的数据,并能添加新开油井、删除停产油井、修改作业井的基本数据。
对抽油机井停机、参数越限、抽油杆断脱、抽油杆卡死等异常状况给出报警信息。
具有数据掉电保护功能,可长期保存设定参数及历史数据。远程实现对抽油机的负荷超限停机控制,定时启动控制。
远程实现对监控终端的参数配置和超限值的设定
引入GIS地理信息管理系统,能非常直观形象的反映整个油区油井的工作状况

网友J:
大部分回答牛头不对马嘴!

哈哈,问题越来越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