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modbus通信,如何分配V区

楼主(2011-04-09):
正在编译程序块...
主程序 (OB1)
SBR_0 (SBR0)
MBUS_INIT (SBR1)
网络 2,行 6,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行 9,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行 9,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9,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9,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2,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7,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2,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7,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MBUS_SLAVE (SBR2)
网络 1,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5,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6,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6,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8,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6,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8,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8,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8,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8,行 6,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1,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1,行 1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3,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4,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7,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9,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9,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9,行 9,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2,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5,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5,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8,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9,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51,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

楼主:
在配置了modbus通信的MBUS_INIT和MNUS_SLAVE后下载时出现的错误。不知该怎么解决,请赐教。我使用的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4的软件。

使用的库函数Modbus Protocol(v1.0)

网友A:
在程序块下方有个库,左键就会看到

网友B:
菜单:文件--库存储区(M),弹出库存储区分配对话框,程序会自动分配,如果你不再分配另外的区域,按确定键即完成。

如果你想分配另外的区域,可以在下面键入新区域,按确定键完成。

网友C(2017-09-01):
厉害的哦。很正确的啦的

网友D(2019-08-09):
领教了,完全正确,看来俺还要多多向各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