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与三相变频器的区别 另外电机的解法一样吗?

楼主(2011-04-09):
单相变频器与三相变频器的区别 另外电机的解法一样吗?

网友A:
一般国产的但相变频器输出的线电压是220V,三相的线电压是380。这就要求我们单相的应把电机接成角,三相的把电机接成Y,但国外的也有单相输入,内部升压变成3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