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5 630断路器电动不能合闸

楼主(2011-04-09):
有一台DW-15 630的断路器,经常在雷雨天气的时候跳闸。跳后有时候不能电动合闸,手动能合的上。电动合闸时合闸电磁铁有动作的,却合不上去。在手动合上后,能电动跳闸。请问高手是什么时候原因?

近日装了一台新的同型号的断路器,装好后,情况竟然和上面的情况一样的。就是能手动合闸,不能电动合闸。按合闸按钮时,合闸电磁铁有动作,好像力度不够。手动合上后,能电动分闸。还有个情况是,当手动手柄坚直向下时,按合闸按钮时,合闸电磁的力度好像不够。当手动手柄往右上搬到水平位置时,按下合闸按钮时,合闸电磁铁有很大的吸力,能看到触头合上了,却立即跳开。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呵呵!去看看http://www.docin.com/p-69347630.html对你有用

网友B:
有时候我干活时懒到塞一条扫把枝就解决问题,好好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去看看http://www.docin.com/p-69347630.html对你有用

有说明书的,你给的资料也看了,接线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大了,当时我们试时因为没有三相电源的,用的是控制变压器,就是用单相电通过控制变压器得到380V电压来作控制电源的。眼下到了工场里,接上三相电源,按下合闸按钮,竟然爆控制电源的保险丝。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的。请给予帮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我干活时懒到塞一条扫把枝就解决问题,好好想想吧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否是机构有问题了,我这是怀疑是电气方面的。

楼主:
不能合闸的原因找到了。多谢了。虽然是由厂家遥控的。嗬嗬

网友C(2011-06-14):
不能合闸的原因找到了。多谢了。虽然是由厂家遥控的,什么原因啊?我也碰到这样的故障了,一样的咋解决啊?多谢了楼上

网友D:
强烈建议楼主说明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能合闸的原因找到了。多谢了。虽然是由厂家遥控的。嗬嗬

是什么原因?请说一下,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F: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是由于合闸电磁铁间隙过大引起的。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拿出来分享共同学习。

网友G:
建议楼主能说清楚是如何解决问题,因为我总是碰到这样的现象,很郁闷,每次都有楼主提出问题,而网友们提出方法等到他解决问题后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然大家来到这里回答问题也是想积累一些经验与学习!

网友A:
       电气懂它的原理,就能得心应手处理各种故障,不懂只能徘徊当中

网友H:
建议楼主能说清楚是如何解决问题,因为我总是碰到这样的现象,很郁闷,每次都有楼主提出问题,而网友们提出方法等到他解决问题后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然大家来到这里回答问题也是想积累一些经验与学习!

++++++++++++++++++++++++++++++++++++

感觉LZ好象只想别人帮助他,而不大愿意别人分享他的经验。

网友I:
看了大家的回帖,感觉11楼说的有道理,顶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能说清楚是如何解决问题,因为我总是碰到这样的现象,很郁闷,每次都有楼主提出问题,而网友们提出方法等到他解决问题后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然大家来到这里回答问题也是想积累一些经验与学习!

++++++++++++++++++++++++++++++++++++

感觉LZ好象只想别人帮助他,而不大愿意别人分享他的经验。

网友J:
我们一年用几十台垂直固定式的15.17开关,试机时从没发生故障。只有一台抽出式DW17的发生有时能合闸,有时不能合闸的故障,原因是合闸电磁铁衔铁犯卡

网友K(2011-07-25):
1,DW-15 630的断路器是电动储能合闸机构的,要储能后才能合闸的,要先检查一下电动储能机构是否工作正常。

2,“当手动手柄往右上搬到水平位置时,按下合闸按钮时,合闸电磁铁有很大的吸力,能看到触头合上了,却立即跳开。”DW-15 630断路器是带失压保护的,在不带动力电的时候合开关时,当开关合上的瞬间就会跳闸的。

网友L: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