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接触器接线

楼主(2011-04-09):
一个三相加热管 一个数显控温仪 两个按钮 一个接触器加接触头 如何实现温度设定后自动开停加热管 按钮也可以启停加热 小弟不懂电路 见笑了 刚注册不久没有多少分 希望各位帮小弟解惑 这里面是否还需要加东西才好控制 谢谢 最好能有图指点 谢谢各位了哟

网友A:
上不了图,用一个三位的选择按钮比较好,

网友B:
貌似加两个继电器比较好点,毕竟接触器贵点

网友C:
直接用温控仪+接触器不易稳定,建议加个PWM模块

网友D:
按钮控制接触器就是接触器自锁电路实现手动;数显控温仪的上下限报警输出控制接触器实现自动。

控制回路加一个手动、自动、停转换开关。

网友E:
温控仪自身就有辅助触点,(常开,常闭由设定的温度控制)直接来控制交流接触器,容量不够可以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温控仪自身就有辅助触点,(常开,常闭由设定的温度控制)直接来控制交流接触器,容量不够可以加中间继电器

常开、常闭点本身就是继电器输出的。我认为不必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F:
温孔仪上有电路图.看看就会了

网友G:
如果要用两个按钮的话 就差个继电器    做直接启动 控制数显表 的电源  数显表的开点去控制接触器

网友H:
都是高手。

网友I:
温控仪的传感器要加,看选用什么样的探头了,如:pt100或者cu50

网友J:
首先,你的温控范围大不大,如果不大的话直接用温度继电器就可以替代了;用温控仪控制的线路和压力继电器控制的没有什么差别;上传不了图纸,你只需要将一般的自动起停线路中的自动启动和自动停止的触头更换成温度仪上控制启动和停止的触头即可;再将电动机的主线路更改成加热管就行,这个控制线路就基本完成。另外温控仪要接一个温度探头,一般使用PT100,温度范围你自己选择,再将温控仪的温度设定好,这个也完成了。一般温控仪都有报警输出最好设置一个高温和低温报警,以使设备工作安全可靠。最后就是要注意温控仪的工作环境不要过于潮湿和振动,否则故障就会出现频繁,我就曾经遇见过,最后将其改装成温度继电器控制才是设备工作正常。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K:
用一个三位的选择按钮比较好

网友K:
控制回路加一个手动、自动、停转换开关。

网友L:
首先,你的温控范围大不大,如果不大的话直接用温度继电器就可以替代了;用温控仪控制的线路和压力继电器控制的没有什么差别;上传不了图纸,你只需要将一般的自动起停线路中的自动启动和自动停止的触头更换成温度仪上控制启动和停止的触头即可;再将电动机的主线路更改成加热管就行,这个控制线路就基本完成。另外温控仪要接一个温度探头,一般使用PT100,温度范围你自己选择,再将温控仪的温度设定好,这个也完成了。一般温控仪都有报警输出最好设置一个高温和低温报警,以使设备工作安全可靠。最后就是要注意温控仪的工作环境不要过于潮湿和振动,否则故障就会出现频繁,我就曾经遇见过,最后将其改装成温度继电器控制才是设备工作正常。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很好,此方法是最简单,最节约成本的做法。我赞!

网友M:
xdgdgd fg ch ch xch xf

网友N:
在杭州萧山么?找我好了。15968164894

网友O:
再加个两档或三档的旋钮------SA,就可以手控和自动控制,
KC是温控仪,用传感器接上去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