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通信 16位数据CCD指令

楼主(2011-04-09):
请教:16位数据模式 D100=3032H D101=4142H D102=3546H 求指令 CCD D100 D0 K6 后 D0=? D1=? D0=160H 160H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CCD是校验码指令,这个指令中是将D100---D102指定元件中数据通讯时校验,统计通讯时传送的数据分别进行总和校验,存在D0内,奇偶校验结果存在D1内。现在D00---D102内数据之总和是30H+32H+41H+42H+35H+36H=48+50+65+66+53+54=336=150H,D0中结果应该是150H

楼主:
 2011-04-10 00:33:48 1楼 Piston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答案中D0是160H没错。我已经想通了  您给了一个方法 谢谢。

网友B(2015-08-30):
引用 楼主:
2011-04-10 00:33:48 1楼 Pis...

正学习中,没看懂?大师能否解析下,谢谢了。

网友C(2016-10-26):
引用 楼主:
2011-04-10 00:33:48 1楼 Pis...

你好,为什么我在D区看不到数字呢?

网友D(2017-07-21):
CCD指令将[S·]制定的D100D10410个字节的8位二进制数求和并“异或”,和的BCD码和异或的结果分别送到[D·]指定的D0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