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V区断电保持问题

楼主(2011-04-09):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我用西门子200的PLC中的VB0,把它定义在数据块中,通过多VB0的赋值,release V0.0-1.7这16个位,(

通过这16个位在调用不同的的子程序),我的问题是如果客户连续200天不开机(我装有BC293电池),这样的话,我在数据块中赋得

数值会不会全变为0呢!

网友A:
数据块中赋值,就是相当于开机首先执行一个数据的初始化,和有没有电池无关啊。

楼主:
哦,谢谢!这样的啊,明白了

网友B: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用的也是西门子200的PLC没放电池,加工工件的总计数用V区的停电保持区,程序里也没上电初始化这个V区,结果停电有5-7天,数值归零了。

网友C:
对:acdc0616 关于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用的也是西门子200的PLC没放电池,加工工件的总计数用V区的停电保持区,程序里也没上电初始化这个V区,结果停电有5-7天,数值归零了。
内容的回复:
使用MB0-MB13,并设为断电保持。这样,断电时间再长数值也不会归零,因为数据是存EEPROM的。

楼主:
是的,我朋友也是说用MB0-MB13,我想知道的是我在数据块中定义的,数据会不会丢失呢,(我们的设备全球都出口的,要是会丢失,那就惨了)哈哈

网友C:
数据会不会丢失?只要你的程序运行时没有改变它,它就不会改变,因为数据块也是存储在EEPROM中的,不会因为断电而归0。

网友D:
用数据存放指令,放到指定地址,不会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