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 PLC程序为何不可强制或修改(急)

楼主(2011-04-09):
联机后发现,程序不能强制,更不能修改。怎么办?

网友A:
看看ME在MONITOR模式还是在programm模式。 就是那个绿色的手型按钮。

楼主:
谢谢,好像也没用,就像读写保护了一样

网友A:
你想强制和修改什么,说具体点。

网友B:
在MONITOR模式下可以在线强制 (若要强制需单CUP运行) 不能在监视是情况下在线修改程序。

在Programm模式下可强制、程序修改 但需重新下载程序。

若在CUP读写保护模式下的话再次下载的过程中会有提醒界面的。

网友C:
PLC的CPU型号是什么?使用GE哪个编程软件?估计是CPU固件版本的问题,看一下我博客中的问题的解决吧:

http://xdc0363.blog.163.com/blog/static/115462002201135111137133/

网友D(2016-11-23):
引用 网友B:
在MONITOR模式下可以在线强制 (若要强制需单CUP运行) 不能在监视是情况下在线修改程序。 在Programm模式下可强制、程序修改 但需重新下载程序。 若在CUP读写保护模式下的话再次下载的过程中会有提醒界面的。

你好,GE模块强制的问题,CPU上又灯亮表示有强制信号,但就是模块不动作,为什么,强制的时候是否运行,需要什么条件下

网友E(2018-03-06):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F:
上面说的我试过了 仍然不行啊

网友G(2021-01-21):
引用 网友B:
在MONITOR模式下可以在线强制 (若要强制需单CUP运行) 不能在监视是情况下在线修改程序。 在Programm模式下可强制、程序修改 但需重新下载程序。 若在CUP读写保护模式下的话再次下载的过程中会有提醒界面的。

进入可编辑状态后 点击 写值 然后可输入数字 数字输入后回车 还是未强制的数据  唉:-(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在MONITOR模式下可以在线强制 (若要强制需单CUP运行) 不能在监视是情况下在线修改程序。 在Programm模式下可强制、程序修改 但需重新下载程序。 若在CUP读写保护模式下的话再次下载的过程中会有提醒界面的。     内容的回复:进入可编辑状态后 点击 写值 然后可输入数字 数字输入后回车 还是未强制的数据  唉:-(

上传错图片了 我说的是4-20ma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