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械
关于起重机用固态继电器控制

楼主(2011-04-09):
我想问有在起重机上用固态继电器的吗,固态继电器是否可以代替换相接触器,该怎样选型

网友A:
没见过使用的。我感觉大额定电流的固态继电器的价格高,而且体积大,阻碍了它在起重机行业的普及。而小功率的固态继电器如果不能解决漏电流的问题,对一些需要人去操作的场合,可能对断路器的漏电保护功能是个挑战。而现在GB3811又要求人手经常要操作的断路器必须要有漏电保护,这是个矛盾。不过仍看好它的前景!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故障时对电动机是个挑战,电动机误动或停止故障直接影响起重安全

网友C(2011-05-31):
我没见过在行车上用固态继电器的 见过都是用在机床 锻压设备上这种继电器价格昂贵 不适用于起重机上面 用普通的小型继电器就可以 15253878278 有问题相互交流交流

网友D:
我在江苏一家钢厂的50T铸造起重机的主钩改造中使用的固态,电机的功率是75KW,固态使用的是500A的,已经安全运行3年多了,中间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业主很是满意,我的邮件是
li-shiqiang@126.com
,电话:13792967066;欢迎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