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输入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4-09):
好像有种西门子的单相输入变频器 输入好像是单相220V~的 输出时三相的 不知是220V~的还是380V~的 可否告之 变频器能将单相220V~输入电压变为三相380V~输出吗。

网友A:
输出是220的。 一般输入是单相110的,输出也是220的。因为可以采取倍压整流方式。

网友B:
应该有吧,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

网友B:
小功率的多,我有一个台安400W的就是。

网友C:
的确小功率的变频器有单相交流220v输入,三相输出的

网友D:
一般输入是单相220V,,在输出端(U V W)的电压是不一样的,要看电机铭牌上的说明,改变接线方法。

网友E:
单项输入220伏。功率一般都不大

网友F:
有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一般来说都是小功率的,使用单相220V变频器电机接线要改成三角型接法

网友G:
有 单相220 输出380的 也有三项220 输出380的 详情加QQ56527879 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