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人 关于PLC AD模块

楼主(2011-04-10):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需要用到S7-200 de Ad模块,但是上网查资料发现一点资料没有,我想问问哪个高手能告诉我一下关于这个的一些资料能在哪里找到。。急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怎么输入以及AD转换后数据存在哪里,怎么和PLC连接的

网友A:
输入放在AIW0、AIW2等通道,输出放在AQW通道,0-10V/0-20mA对应0-32000.719321424

网友B:
200的AI模块算是最方便啦,如果不知道地址的话,可以在线查看。

至于资料还是下载产品目录或系统手册都行。有专门章节介绍AI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