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单片机的连接设置

楼主(2011-04-10):
请问力控与C8051单片机的连接设置应该怎么设,设备地址应该填什么?里面点的连接里,0号命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力控和单片机通信的协议貌似和组态王一样的!!1

网友B:
首先你必须知道单片机走的是什么协议,然后看力控里有没有这个协议,稍微看懂协议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两个语言不通的人无法沟通的,机器也一样。。。。。。。。。。。

网友C(2011-09-30):
MC60探针
产品介绍:
MC60 探针是多功能高深宽比及高分辨率电子束沉积探针。
Nanotools ® MC60 探针具有完美的圆柱形针尖形状,提供最高深度和底宽的测量重现性。Nanotools® MC60 圆柱形高深宽比探针特别适用于测量 60 nm 自动化原子力显微镜在线过程控制。这种探针对倾斜进行补偿并可适用于绝大部分原子力显微镜。
MC60探针是电子束沉积材料,探针高深宽比针尖部分是由高密度、类金刚石碳材料制作而成,显示了与其他普通针尖更优越的性能,如高深宽比、疏水表面性能、高硬度/弹性模量、低热质以及耐磨性能。这种高密度碳材料针尖可以消除静电。这种材料可以使探针获得像金刚石一样的持久性,同时具有高分辨图像扫描性能。通过 Nanotools ®专利的电子束沉积技术,我们可以保证极其对称、纳米精度的坚硬、刚性的高深宽比探针。

技术参数:
针尖 形状: 圆柱形
直径: 30 nm(± 5 nm)
半径: < 5 nm
倾斜补偿: 3 度(± 0.5 度)
长度: 500 nm(± 100 nm)
悬臂 长度: 160 m
宽度: m
厚度: 4 .6m
弹性系数: 42 N/m
金字塔高度: 15 m(10-15 m)
针尖退回距离: 5.2 m(4-5.5 m)
振动频率: 285kHz
镀层 针尖: 无
悬臂背面: 30 nm 铝反射层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美国Futurrex公司中国代表处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

网友D:
单片机走的什么协议,力控里面有很多协议,用的最多的是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