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25期——变频器通信控制方式下的参数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1-04-10):
本周擂台:变频器通信控制方式下的参数该怎么设置?

        通过通信方式来控制变频器的应用越来越多,在这种方式下,该怎么设置变频器的参数呢?

1、列举出该设置那些参数,对于稍微复杂点的参数最好有设置内容的具体分析,为什么该那样设置;
2、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4月24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占楼,,,,,,,,,,,,,

台达的小变频器,要设定控制模式。参数是第几个忘记了

网友B:
大部分参数跟控制方式无关呀,有关的也是由于控制方式发生了变化,必须更改的,否则就无法控制。

比如如下的参数,就是通信参数必须设置的,包括波特率,节点,网络发生故障时的响应等

还有个参数,就是通过端子来选择是本地控制还是远程网络控制,这样可以避免在维修的时候,被人在远程误动作。

网友C:
记号,还要十个字。。。。。。。。

网友D:
PLC通过PROFIBUS控制MM440变频器
参数号 缺省值 设置值 说明
P0700 2 6 选择命令源
P1000 2 6 选择频率
P335 0 0 冷却方式
P0640 150 400 电动机过载因子
P0918 3 5/6 PROFIBUS地址
P1135 5 3 OFF3斜坡下降时间
P1300 0 20 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

网友E:
ABBACS800变频器使用profibus网通讯;

将ACS800变频器Profibus适配器模块RPBA-01安装到变频器上;首先使得98.2=fieldbus,98.07=ABBdrives激活参数组51,在变频器的组51COMM MOD DATA中需设置以下参数:

51.01       MODULE TYPE (使用的现场总线模块类型)  DP
51.02: Node address  节点地址 2
51.03: Baud rate  波特率 12000
51.04: PPO-type  参数过程数据对象 4
51.05: PZD3 OUT

网友F:
6SE70变频器与S7-400 PLC通过PROFIBUS通讯的参数设置与编程

1.通讯方式的设定:PPO 4,这种方式为0 PKW/6 PZD,输入输出都为6个PZD,(只需要在STEP7里设置,变频器不需要设置);
PROFIBUS的通讯频率在变频器里也不需要设置,PLC方面默认为1.5MB.
在P60=7设置下,设置P53=3,允许CBP(PROFIBUS)操作.
P918.1设置变频器的PROFIBUS地址.

2.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入的PZD为PLC给变频器的控制字,其余四个输入PZD这里没有用到.
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出的PZD为变频器给PLC的状态字,设置第三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频率的百分比值,
第四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其余两个输出PZD这里没有用到.

3.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1字里.
K3001有16位,从高到底为3115到3100(不是3001.15到3001.00).
变频器的参数P554为1时变频器启动为0时停止,P571控制正转,P572控制反转.
如果把P554设置等于3100,那么K3001的位3100就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P571设置等于3101则3101就控制正转,
P572设置等于3102则3102就控制反转.(变频器默认P571与P572都为1时正转,都为0时为停止).
经过这些设置后K3001就是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控制字.
此时K3001的3100到3115共16位除了位3110控制用途都不是固定的,所以当设置P554设置等于3101时则3101可以控制启动与停止,
P571等于3111时则3111控制正转,等等.
K3001的位3110固定为“控制请求”,这位必须为1变频器才能接受PLC的控制讯号,所以变频器里没有用一个参数对应到这个位,
必须保证PLC发过来第一个字的BIT 10为1.
这里设置为:P554=3100,P571=3101,P572=3102,当PLC发送W#16#0403时(既0000,0100,0000,0011)变频器正转.

4.PLC给变频器的第二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2字里.
变频器的参数P443存放给定值.
如果把参数P443设置等于K3002,那么整个字K3002就是PLC给变频器的主给定控制字.
PLC发送过来的第二个字的大小为0到16384(十进制),(对应变频器输出的0到100%),当为8192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5Hz.

5.变频器的输出给PLC的第一个PZD字是P734.1,第二个PZD字是P734.2,等等.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一个PZD用作第一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1=0032(既字K0032),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二个PZD用作第二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2=0033(既字K0033).
(K0032的BIT 1为1时表示变频器准备好,BIT 2表示变频器运行中,等等.)
(变频器里存贮状态的字为K0032,K0033等字,而变频器发送给PLC的PZD是P734.1,P734.2等)
在变频器里把P734.3=0148,在变频器里把P734.4=0022,则第三个和第四个变频器PZD分别包含实际输出频率的百分比值
和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

6.程序:(建立DB100,调用SFC14,SFC15,6SE7的地址为512既W#16#200)
A. 读出数据
CALL "DPRD_DAT"
LADDR :=W#16#200
RET_VAL:=MW200
RECORD :=P#DB100.DBX0.0 BYTE 12(读取12个BYTE)
NOP 0

B. 发送数据
CALL "DPWR_DAT"
LADDR :=W#16#200
RECORD :=P#DB100.DBX12.0 BYTE 12(写入12个BYTE)
RET_VAL:=MW210
NOP 0

C. L "DB100".DBW0
T "MW20"
NOP 0

D. L "DB100".DBW2
T "MW22"
NOP 0

则:DB100.DBX 13.0 控制启动与停止;
DB100.DBX 13.1 控制正转;
DB100.DBX 13.2 控制反转;
M21.1 变频器READY;
M21.3 变频器FAULT.

网友F:
1.通讯方式的设定:PPO 4,这种方式为0 PKW/6 PZD,输入输出都为6个PZD,(只需要在STEP7里设置,

变频器不需要设置);
PROFIBUS的通讯频率在变频器里也不需要设置,PLC方面默认为1.5MB.
在P60=7设置下,设置P53=3,允许CBP(PROFIBUS)操作.
P918.1设置变频器的PROFIBUS地址.

2.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入的PZD为PLC给变频器的控制字,其余四个输入PZD这里没有用到.
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出的PZD为变频器给PLC的状态字,设置第三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

频率的百分比值,
第四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其余两个输出PZD这里没有用到.

3.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1字里.
K3001有16位,从高到底为3115到3100(不是3001.15到3001.00).
变频器的参数P554为1时变频器启动为0时停止,P571控制正转,P572控制反转.
如果把P554设置等于3100,那么K3001的位3100就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P571设置等于3101

则3101就控制正转,
P572设置等于3102则3102就控制反转.(变频器默认P571与P572都为1时正转,都为0时为停止).
经过这些设置后K3001就是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控制字.
此时K3001的3100到3115共16位除了位3110控制用途都不是固定的,所以当设置P554设置等于

3101时则3101可以控制启动与停止,
P571等于3111时则3111控制正转,等等.
K3001的位3110固定为“控制请求”,这位必须为1变频器才能接受PLC的控制讯号,所以变频器里

没有用一个参数对应到这个位,
必须保证PLC发过来第一个字的BIT 10为1.
这里设置为:P554=3100,P571=3101,P572=3102,当PLC发送W#16#0403时(既0000,0100,0000,

0011)变频器正转.

4.PLC给变频器的第二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2字里.
变频器的参数P443存放给定值.
如果把参数P443设置等于K3002,那么整个字K3002就是PLC给变频器的主给定控制字.
PLC发送过来的第二个字的大小为0到16384(十进制),(对应变频器输出的0到100%),当为8192时,

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5Hz.

5.变频器的输出给PLC的第一个PZD字是P734.1,第二个PZD字是P734.2,等等.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一个PZD用作第一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1=0032(既字K0032),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二个PZD用作第二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2=0033(既字K0033).
(K0032的BIT 1为1时表示变频器准备好,BIT 2表示变频器运行中,等等.)
(变频器里存贮状态的字为K0032,K0033等字,而变频器发送给PLC的PZD是P734.1,P734.2等)
在变频器里把P734.3=0148,在变频器里把P734.4=0022,则第三个和第四个变频器PZD分别包含

实际输出频率的百分比值
和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

6.程序:(建立DB100,调用SFC14,SFC15,6SE7的地址为512既W#16#200)
A. 读出数据
CALL "DPRD_DAT"
LADDR :=W#16#200
RET_VAL:=MW200
RECORD :=P#DB100.DBX0.0 BYTE 12(读取12个BYTE)
NOP 0

B. 发送数据
CALL "DPWR_DAT"
LADDR :=W#16#200
RECORD :=P#DB100.DBX12.0 BYTE 12(写入12个BYTE)
RET_VAL:=MW210
NOP 0

C. L "DB100".DBW0
T "MW20"
NOP 0

D. L "DB100".DBW2
T "MW22"
NOP 0

则:DB100.DBX 13.0 控制启动与停止;
DB100.DBX 13.1 控制正转;
DB100.DBX 13.2 控制反转;
M21.1 变频器READY;
M21.3 变频器FAULT.

网友F:
出问题了,怎么搞的?

网友G:
ACS510变频器Modbus参数设置及通信调试

用Commix12调试acs510通讯
1.ACS510变频器参数设置:
9802=1 MODBUS
5302=1 站号 5303=9.6kbit/s 波特率 5304=1 校验方式为8N2 5305为0
1001=10 由MODBUS控制变频器启停
1102=0 由MODBUS控制变频器给定速度(0-20000对应0-50Hz)
1103=8 …
2.控制变频器起停. a.初始化,即向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42(16进制数为476)并延时100毫秒;
b.停止电机,即向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43(16进制数为477);
c.启动电机,即向A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51(16进制数为47F)
例:通讯初始化:发出【02 06 00 00 04 76 CRC校验码】,延时100毫秒;2 b9 L5 h E)
启动电机:发出【02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
停止电机:发出【02 06 00 00 04 77 CRC校验码】
3.用Modbus修改给定频率的方法0 ~:
主机向通讯给定1(Modbus寄存器40002)中写入设定的频率数值(范围=0~+20000(换算到

0~1105给定1最大),或-20000~0(换算到1105给定1最大~0));
例如:若1105=50.00Hz;发出【01 06 00 01 27 10 CRC校验码】表示修改频率为25.00Hz。
4.用Modbus修改加速时间的方法
向Modbus寄存器42202中写入设定的加速时间数值由参数的分辨率和范围决定;
例:发出【01 06 08 99 02 58 CRC校验码】表示修改加速时间为60.0S。
附:
功能01:读线圈状态:
发送:01 01 00 20 00 03(站号 功能 开始 个数)
响应:01 01 01 06(站号 功能 字节数 字节1 字节2 …)
功能02:读离散功能输入状态:
发送:01 02 00 20 00 03(站号 功能 开始 个数)
响应:01 02 01 05(站号 功能 字节数 字节1 字节2 …)
功能03:读多个保持寄存器:
发送:01 03 00 65 00 03(站号 功能 开始 个数)
响应:01 03 06 02 EE 00 FA 00 00(站号 功能 字节数 字节1 字节2 …)
功能04:读多个输入寄存器:
发送:01 04 00 00 00 02(站号 功能 开始 个数)
响应:01 04 04 00 01 01 F1(站号 功能 字节数 字节1 字节2 …)
功能06:写单个保持寄存器:
发送:01 06 08 99 02 58(站号 功能 寄存器号 数值)
响应:01 06 08 99 02 58(站号 功能 寄存器号 数值)
功能10: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发送:01 10 08 99 00 02 02 01 f4(站号 功能 开始 个数 字节数 字节1 字节2 …)
响应:01 10 08 99 00 02(站号 功能 开始 个数)

以上调试程序对ABB 其它交流变频器都同样适用, 如ACS600, ACS800,ACS143,ACS400,ACS510,

ACS550同样适用.,不过对于ACS600,ACS800变频器需要增加MODBUS扩展模块.

网友H:
MM440与S7-200PLC实现USS通讯需要设置的参数

参数集是对驱动装置进行调试和控制的基础,几乎所有的功能都需要对驱动装置的内部参数进行访问、

设定和修改。西门子驱动装置的参数功能更为突出,庞大繁多的参数选项,保证了西门子产品的高性能

应用和极高的定制能力。

驱动装置的调试和控制都依赖于对参数的设置,与 S7-200 配合使用时也不例外。一个实际的项目,

往往把驱动装置和自动控制器(PLC)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又有联系的子系统,它们的调试也一般

也可以分开进行。这样做不但可以提高效率,而且能够保证控制关系清晰明了。

对于 S7-200 与西门子驱动装置配合的项目,我们建议分为三个阶段调试:

驱动装置和 PLC 相对独立,调试各自的基本功能;
调试出驱动装置和 PLC 之间相互控制、反馈功能;
进行整个系统的综合调试,达成一个完整的控制任务。
驱动装置的基本调试相对比较独立,最好能够在尝试与控制器连接之前完成。
具体驱动装置的调试请参考相关产品的操作手册等资料。

我们假定已经完成了驱动装置的基本参数设置和调试(如电机参数辨识等等),以下只涉及与 S7-200

 控制器连接相关的参数。

MM440 的参数分为几个访问级别,以便于过滤不需要查看的部分。 与 S7-200 连接时,需要设置的

主要有“控制源”和“设定源”两组参数。要设置此类参数,需要“专家”参数访问级别,即首先

需要把 P0003 参数设置为 3。

控制源参数设置

控制命令控制驱动装置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等功能。控制源参数设置决定了驱动装置从何种途径

接受控制信号。

控制源由参数 P0700 设置:

表 1. 控制源参数
取值 功能说明
工厂缺省设置

BOP(操作键盘)控制

由端子排输入控制信号

BOP Link 上的 USS 控制

COM Link (端子 USS 接口)上的 USS 控制

COM Link 上的 CB(通信接口板)控制

此参数有分组,在此仅设第一组,即 P0700[0]。

设定源控制参数

设定值控制驱动装置的转速/频率等功能。设定源参数决定了驱动装置从哪里接受设定值(即给定)。

设定源由参数 P1000 设置:

表 2. 设定源参数(部分)
取值 功能说明
无主设定

MOP 设定值

模拟量输入设定值

固定频率

BOP Link 上的 USS 设定

COM Link 上的 USS 设定

COM Link 上的 CB 设定

模拟量输入 2 设定值

此参数有分组,在此仅设第一组,即 P1000[0]。

USS 通信控制的参数设置

控制源和设定源之间可以自由组合,根据工艺要求可以灵活选用。我们以控制源和设定源都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为例,简介 USS 通信的参数设置。

主要参数有:

P0700: 设置 P0700[0] = 5,即控制源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
P1000: 设置 P1000[0] = 5,即设定源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
P2009: 决定是否对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设定值规格化,即设定值将是运转频率的百分比

形式,还是绝对频率值
= 0
不规格化 USS 通信设定值,即设定为变频器中的频率设定范围的百分比形式。

对 USS 通信设定值进行规格化,即设定值为绝对的频率数值。

P2010: 设置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速率。根据 S7-200 通信口的限制,支持的

通信波特率有:
= 4 2400 bit/s
5 4800 bit/s
6 9600 bit/s
7 19200 bit/s
8 38400 bit/s
9 57600 bit/s
12 115200 bit/s

P2011: 设置 P2011[0] = 0 至 31,即驱动装置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口在网络上的从站地址。
USS 网络上不能有任何两个从站的地址相同。
P2012: 设置 P2012[0] = 2,即 USS PZD 区长度为 2 个字长。
P2013: 设置 P2013[0] = 127,即 USS PKW 区的长度可变。
P2014: 设置 P2014[0] = 0 至 65535,即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控制信号中断超时时间,

单位为 ms。如设置为 0,则不进行此端口上的超时检查。
此通信控制信号中断,指的是接收到的对本装置有效通信报文之间的最大间隔。如果设定了超时时间,

报文间隔超过此设定时间还没有接收到下一条信息,则会导致 F0072 错误,变频器将会停止运行。

通信恢复后此故障才能被复位。
根据 USS 网络通信速率和站数的不同,此超时值会不同。如果要设定超时值,请参考相关表格,

并选取一个适当的数值。
P0971: 设置 P0971 = 1,上述参数将保存入MM 440 的 EEPROM 中。

USS 通信是由 S7-200 和驱动装置配合,因此相关参数一定要配合设置。如通信速率设置不一样,

当然无法通信。

附:USS 通信轮询时间
表 3. USS 主站轮询时间
波特率 主站轮询从站的时间间隔
(无参数访问指令)
2400 130 ms x 从站数

4800 75 ms x 从站数
9600 50 ms x 从站数
19200 35 ms x 从站数
38400 30 ms x 从站数
57600 25 ms x 从站数
115200 25 ms x 从站数

网友H:
从六楼考试出问题了,这论坛真脆弱!

网友I:
简单说一下曾经用到的一个实例。

变频器:acs800

通讯方式:标准modbus

上位机:plc+工控机

功能简介:主要是监控变频器运行数据,如电压、电流、频率、主从机功率平衡情况。

也可以修改频率给定、加减速时间、主从机设定等常用功能。

实现方法:modbus通讯就不多说了,上面有详细介绍,都差不多。

1、监控功能就是读相应寄存器,很简单。

2、启动停止和复位最好还是用DI口控制,万一通讯不正常影响较小。

3、速度给定如果不用频繁调速,用恒定速度最好,偶尔需要调速直接通讯修改恒定速度值。

4、其他需要给定的就是modbus写对应寄存器,不用多说。

5、主从设定的修改要好好利用acs800的两个外部控制地功能。

一个速度控制,一个转矩控制,方便了不少。

网友J:
E系列变频通讯参数设置
菜单 设置值 参数功能 功能说明
02-00 3 第一頻率指令來源設定 由通信RS485輸入
02-01 3 運轉指令來源設定 由 RS-485通信界面操作鍵盤STOP鍵有效
09-00 2 通訊地址 2号设备
09-01 1 通訊傳送速度 Baud rate 9600
09-04 1 通訊資料格式 7,E,1 for ASCII

以下是一台E系列变频与台达PLC采用485通讯,变频用功能所需设的参数,别的参数和用别的控制方式相同。不与表述。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4名:

ye_w    ye_w

welfare87 welfare87

3CWQZ jsshwqz

zxjjynl zxjjynl

三等奖(30积分)5名:

花开_花落     the_wise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hjcan    hjcan

CEL    dingxiubing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楼主(2011-05-16):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

网友K:
各位都是高手,在这里学习学习。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