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S7-200 电源模块烧坏了,给点维修建议吧

楼主(2011-04-10):
型号cpu224,我在用PLC时,由于输出端(控制交流伺服驱动器)接线不正确,PLC内部自带的24V(作为输出端电源)和我的另外一块12V电源共地了,结果一上电就没反应了,拆开PLC看到,底层的供电板子整流桥路烧毁,一引脚直接烧断(当时得有多大的电压啊,可想而知),然后我就又买来一块一样的芯片焊上之后还是没反应啊,测电压时发现整流桥交流侧跟直流侧电压一样大,而且终端的输出针上也测不到电压,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吧!谢谢!

网友A:
你这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

自己研究的话可能需要很多时间,除非你有丰富的经验!

--------------------------------------------------------------------

北京中关村专业西门子PLC、变频器维修
提供现场服务与咨询:TEL:18901246880+QQ1254481113

网友B:
到这个Q群里108948174会有人帮助你的,要么向此群主请求帮助

网友C:
这东西坏了,可就不好修了。

网友D:
线路板输出有5V,24V,你自己仔细看看

网友E:
信美机电维修中心,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专业维修与回收。

刘工

手机:153 0518 3450

QQ:157 114 62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网友F(2013-04-20):
 如果是实在不好修 就买块二手的电源板 或外加一个开关电源盒 (就是不太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