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CS800多点传动过流问题2310故障

楼主(2011-04-10):
烘缸电机突然跳停,报2310(过流故障),此电机功率为315KW,四级电机,品牌ABB,D型连接。传动单元为
ACS800-107-0390-3+E208+G307+H367+L502+L508+N671+P902+Q950+Q957故障现象具体情况如下:

一:断开传动单元和电机之间的连接电缆,在DRIVEWINDOW里把传动打标量控制模式,本地启动传动,运行正常(0-50HZ)。
二:断开传动、电缆、电机之间连接,用摇表测试电缆,相间绝缘良好,相线对地绝缘良好,电机相间绝缘良好,相对地绝缘良好。
三:连接传动和电机,电机空载,打标量控制模式,启动电机,电机运行正常,电流为200A左右(50HZ时),转矩3%,传速1488rp/min ( 额 定传速)。然后,停止电机,把模试传换成DCT,再启动电机,设定转速到100rp/min,当加速到50传左右时,电机电流突然从200左右急速增长到600多安陪(额定电流为570A),而后转速下降且不稳定,电机失速(类似步进马达,看上去一转一停),大约再过十秒,电机报2310(过流)而跳停。

求高手帮忙

网友A:
空载电机怎么有200A,感觉比较大呢!既然你有DRIVEWINDOW,有没有以前保存下来的曲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