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线制压力变送器如何连接DVP04AD-H2?

楼主(2011-04-10):
请教:二线制压力变送器如何连接DVP04AD-H2?变送器输出4-20mA.

网友A:
一般是串到里面

网友B:
04AD-H2說明書有寫的!

网友C:
看说明书上的接线图,按说明书编程就行了

网友D:
正负极对上就行了  否则会引起压力表的故障

网友E:
DC24V的正极(+24V)接二线制压力变送器的“+”端,二线制压力变送器的“-”端接“I+”端子,COM接DC24V电源的负极(0V)端,即可采集到数据

网友F(2011-05-31):
首先要行程一个回路!一般情况,PLC模拟量模块   COM端最好接电源的负极!因为PLC的每个模拟量通道的公共端不是隔离的!但有些变送器,他需要先电源+ 到PLC信号输入,然后COM到变送器的+。变送器的—到电源负。这样的话不带隔离的模块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