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根据台达PLC协议,如何测x端输入点?

楼主(2011-04-11):
用计算机的串口调试软件,能够监测到Y点情况,可根据协议使用功能码01却不能测试到X点情况。请各位帮忙一下,用哪个功能码能够测试到X点情况,谢谢!

我没有用组态软件,直接利用232串口!

网友A:
大部分组态都有可以直接访问PLC的;组态王,三维力控!

你从网上下个试用板,最后再用一个串口监控其是如何通信的,能得到 modbus协议,后自己再用VB或者VC一类东西编写就行,.

以前我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B:
4 [00000004] IRP_MJ_WRITE Length: 0017, Data: 3A 30 31 30 32 30 34 30 30 30 30 30 31 46 38 0D 0A
以上信息请参考,功能码02是读位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