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AB系列伺服和西门子200的接线图

楼主(2011-04-11):
求台达AB系列伺服和西门子200的接线图

网友A:
电阻2K哦,别忘记串了

网友B:
请问楼主按照上面的图接线,能正常运行了么?

如果这图好使,就保存下来了

网友C:
集电极开路接法的啊,有没有线性驱动的图啊

网友D:
行不行放个话啊?

网友D:
扭矩和速度模式驱动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