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方法 最好能详细的阐述 小弟新手 请多多包涵

楼主(2011-04-11):
本人要做一个基于PLC的控制电机的课题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都没写怎么控制电机啊?你要电机怎么动作嘛 还有你用什么 PLC

网友B:
简单啊,网上去搜下,大把

网友C:
你想 怎么控制给我发个邮件我给你做个讲解!jnsxlichao@163.com

网友D:
1、控制电机指令由PLC的输入点数给定;

2、由PLC的输出点数分别控制变频器的相关输入端子;

3、变频器完成电机控制的相关目的。

网友E:
4楼的,你会写PLC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都没写怎么控制电机啊?你要电机怎么动作嘛 还有你用什么 PLC

PLC是西门子S7-200,应用变频器主要是想达到一个节能的效果,电机是自动扶梯的电机,我想在客流高峰的时候电机能正常运行,在客流量稀少的时候,电机能低速运行或者停止,当有人乘坐扶梯的时候,电机能做到由低速运行变到正常速度运行。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给予我的回复

网友F:
网上多的是,一定可以找到的

网友G(2011-05-18):
采用一个红外或其它传感器,在电梯入口安放,当有人时信号传给plc或直接给变频器,以高速运行。没人时等待n秒,让变频器以低频运行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