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机器人的问题

楼主(2011-04-11):
        目前手头上有一个机器人是DENSO的VP-6242E/GM型号的,由于长时间没有用所以电池没电,更换电池以后出现了大量的问题,有的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想问问大家:

        1、 一般的机器人在电池没电,记忆坐标丢失以后怎么回机械原点?

        2、6轴的机器人的第6个轴听供应商那边说是个特殊的轴,即360度旋转轴,回原点的话要外部辅助,不知道其他品牌的是不是也是这样?

        3、有没有人知道DENSO的VP-6242E/GM型号怎么回机械原点?

         小弟刚接触这个机器人的东西,知道的不多,所以就想请教请教大家了!在此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啊,你直接问Denso的客服不就行了,不然的话钱不是白花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简单啊,你直接问Denso的客服不就行了,不然的话钱不是白花了吗。

        假如真的那么简单我就不会在这发表了,因为这个涉及到维护费用的问题,他们过来维护一次就N贵,所以就没找人过来,假如培训人更加贵,老板不肯拿这些钱出来,所以难办啊........呵呵!!!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都没人回复啊?看来还是我自己努力去找找实在点!!!

网友B:
你好: 你可以問我司的廣州的吳先生15013836330。他會幫你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好: 你可以問我司的廣州的吳先生15013836330。他會幫你解決。

这个已经问过了,假如我猜的没错,他们应该是带个系统软盘来帮我恢复参数而已,呵呵!这个系统参数原本过来的时候是随机器人一起的,现在找不到了而已!!!我也得跟上面申请申请!!!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C:
电池没电,但是还可以在轴关节坐标系下运动。

别听供应商瞎说,电机都是一样的!单圈绝对值,电池记忆圈数!

一般的机器人,在每2根轴上都会有机械的标记,当标记对应的时候,就是机械的零点。操作界面里有归原点的操作,对齐零点后,就可以归原点了。精确一些的是用电子式的传感器找这个原点,会准一些。

如果没有,那就只能上标定的设备了,不过成熟的机器人不会每次都用标定的仪器吧!

网友D(2011-05-11):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向你请教点东西吗?谢谢

网友E:
用手动把它扭到那个地方就不行了,ABB4400就是那样的

网友F:
据说有点是用插销插在一个固定的点上

网友G:
应该是先回到机械零点(轴上和电机上有标记),然后做个电气的归零操作就可以了,至少FANUC KUKA COMAU都是这样的

网友H(2011-09-19):
更换电池后,把机构调整到零点标记处(每一轴都会有),然后进行绝对值编码器清零

网友I: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J(2011-10-21):
应该是手动运动到零点标记位置,然后把圈数清零。

网友K(2012-01-05):
给DENSO的售后服务人员一点钱,长期合作,他会伺候好你的.by the way,你对机器人这么不熟悉还买了一台,我觉得你也是很有才.

网友L(2012-02-08):
先把个个轴的原点用记号笔画好,再把编码器复位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把各个轴的数据吸入就可以了。

网友M:
先看看有没机械标志原点

网友N:
让偶想起来一种名车,把电池拔了,所有的参数都要从新配置,很麻烦,没想到机器人上也如此,学习了。

网友O:
丢失零点,重新校准就可以了,没有手操器啊?

网友P(2012-04-17):
对:青岛黄工关于让偶想起来一种名车,把电池拔了,所有的参数都要从新配置,很麻烦,没想到机器人上也如此,学习了。 内容的回复:

电池只是保存当前绝对位置,不至于运行程序的时候角度值不对撞到自己。

网友Q(2012-06-10):
机器人各轴上都有零位标识线,你只需将机器人轴的原点标定即可!还有一种就是机器人本身控制器里存储着轴数据,同时机器人侧串行测量电路板里也存储着机械原点数据,你可以更换新电池后将控制器里的数据更新到串行测量板里。

网友(2016-05-29):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希望您能帮帮我,不胜感激

我的qq是519074650,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