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正常,参数那里设定有问题?

楼主(2011-04-11):
现在问题是频率不稳,R13和R14、R15同时闭合频率变为0R13和R14,R13和R14,闭合频率也不是35,不知道参数那里设定有问题?

楼主:
好冷清啊!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是不想回答,只是我水平低,看不懂。

网友B:
你的说明不够详细啊 首先变频器的型号,电机的参数,最好有点工艺介绍,这样才好分析

楼主:
水泵风机专用变频器F型,负载是风机!

网友C:
信息给得全一点,变频器牌子、型号等。

即使对于别人是简单的问题,也要给全信息。

网友D:
R13和R14、R15输入触点的定义是什么?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变频器的牌子是台达的,F型就是水泵风机专用变频器,R13定义为第一段速;R14定义为第二段速;R15定义为第三段速

网友D:
“R13和R14、R15同时闭合频率变为0R13和R14,R13和R14,闭合频率也不是35 。”怎么解释?

网友E:
你那个MI4不要与COM点连!

若R13和R14、R15同时闭合,则运行频率为第十四段速,须设05-13的参数!

网友E:
还有FWD也不要与COM点常通!分别并联到到你的R13和R14、R15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若R13和R14、R15同时闭合,则运行频率为第十四段速,须设05-13的参数!

支持!

网友G:
台达的我没用过,不知道代码怎么设,但使用过富士FRNIC5000G11系列的变频器,在此变频器中多段速的调整是这样的:

三段速只需选择两个外端子控制(按二进制组合,最多15段速控制,将这两个段子设定为0,1),按01,10,11(1表示开关闭合,0表示断开)来调整输出频率。参数的设置是得先预置各段频率,设定加减速时间等。

你的接线图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你看看是否将R13,R14,R15接的那几个端子的参数代码是否进行了设置。

楼主:
MI4没有和COM点连接,那是画的省略线(呵呵,虚线变实线啦)。FWD和COM点常通其实不影响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参数哪里设定的有问题!我现在只是做三段速:001,011,111,第一段速15HZ,第二段速35HZ,第三段速50HZ,出现的问题是第一段速15正常,第二段速时也是15,第三段速是为0

楼主:
为什么要选05-13,不明白?

网友H:
IK03025(511-11025)

网友I:
晕,自己问的都不清楚,怎么让别人解答呀^

楼主:
不要晕,那是东台西能工控同志说要设05-13的频率!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选05-13,不明白?

依本人的看法,选05-13不对,应选05-6,及第7段速度,也就是MI1、MI2、MI3同时ON。

至于第2段速度也无效,其原因仍同上。

也许是变频的型号有差异,但设置的方向没错,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TO:yjij

    你好!我认为这个设定应该是按照二进制的方式去一一对应设定,我现在怀疑两个情况:

   1.除了这些参数调整外,是否还要调整其它选项的参数;

   2.变频器出现故障,即:硬件有问题

我抽空去看看如果我把它恢复出厂值,还不行估计硬件坏的可能性就很大。

网友J:
根据说明书的规定,2-00设置成05是RS485通讯。

楼主:
哦,我们的说明书怎么不一样啊?

楼主:
如果这个设定有问题,变频器应该不会动的啊?

网友K:
参数不对呀,选择应用不对

楼主:
蹩脚小电工:
您要说那里不对啊!不能光说不对,也不说那里不对,呵呵呵!

网友L:
试一下:05-01=15HZ,05-03=35HZ,05-07=50HZ!

网友L:
正常应该设:05-00=15HZ,05-02=35HZ,05-06=50HZ! 不过你说的这么肯定设05-01=15HZ可以用,那就只有试一下上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