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速仪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1-04-11):
风速仪的探头选择

  0至100m/s的流速测量范围可以分为三个区段:低速:0至5m/s;中速:5至40m/s;高速:40至100m/s。风速仪的热敏式探头用于0至5m/s的精确测量;风速仪的转轮式探头测量5至40m/s的流速效果最理想;而利用皮托管则可在高速范围内得到最佳结果。准确选择风速仪的流速探头的一个附加尺度是温度,通常风速仪的热敏式传感器的使用温度约达+-70C。特制风速仪的转轮探头可达350C。皮托管用于+350C以上。

  风速仪的热敏式探头

  风速仪的热敏式探头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冷冲击气流带走热元件上的热量,借助一个调节开关,保持温度恒定,则调节电流和流速成正比关系。当在湍流中使用热敏式探头时,来自各个方向的气流同时冲击热元件,从而会影响到测量结果的正确性。在湍流中测量时,热敏式风速仪流速传感器的示值往往高于转轮式探头。以上现象可以在管道测量过程中观察到。根据治理管道紊流的不同设计,甚至在低速时也会泛起。因此,风速仪测量过程应在管道的直线部门进行。直线部门的出发点应至少在测量点前10×D(D=管道直径,单位为CM)外;终点至少在测量点后4×D处。流体截面不得有任何遮挡。(棱角,重悬,物等)

  风速仪的转轮式探头

  风速仪的转轮式探头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把滚动转换成电信号,先经由一个邻近感应开头,对转轮的滚动进行“计数”并产生一个脉冲系列,再经检测仪转换处理,即可得到转速值。风速计的大口径探头(60mm,100mm)适合于测量中、小流速的紊流(如在管道出口)。风速仪的小口径探头更适于测量管道横截面大于探险头横截面貌一新100倍以上的气流。

  风速仪在空气流中的定位

  风速仪的转轮式探头的准确调整位置,是气流流向平行于转轮轴。在气流中轻轻滚动探头时,示值会随之发生变化。当读数达到最大值时,即表明探头处于准确测量位置。在管道中测量时,管道平直部门的出发点到测量点的间隔应大于是0XD,紊流对风速仪的热敏式探头和皮托管的影响相对较小。

  风速仪在抽气排气中的测量

  通气口会极大的变管道内气流相对均衡的分布状态:在自由通气口表面产生高速区,其余部位为低速区,并在栅格上产生旋涡。根据栅格的不同设计方式,在栅格前一定间隔处(约20cm ),气流截面较为不乱。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采用大风速仪的口径转轮进行测量。由于较大的口径能够对不均衡的流速进行均匀,并在较大范围内计算其均匀值。

  风速仪在抽气孔采用容积流量漏斗进行测量:

  既使在抽气处没有栅格的干扰,空气活动的路线也没有方向,并且其气流截面极不平均。其原因是管道内的局部真空,以漏斗状把空气中抽出在气室中,既使是在间隔抽气很近的区域内,也没有一个知足测量前提的位置,可供进行测量操纵。如采用带有均匀值计算功能的栅极测量法进行测量,并借以确定容积流量法进行测量,并借以确定容积流量等,只有管道或漏斗测量法能够提供可重复测量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尺寸的测量漏斗可以知足使用要求。利用测量漏斗可以在片状阀前一定间隔处天生一个知足流速测量前提的固定截面,测出定位该截面中央并固定截面,测出定位该截面中央并固定截面,测出定位该截面中央并固定于此。流速测头得到的测量值乘以漏斗系数,即可计算出抽出的容积流量。(如漏斗系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