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输出控制计量泵

楼主(2011-04-11):
输出 1--255 个/分钟的脉冲信号,用以控制带脉冲接口的计量泵工作频率,一般计量泵的接受频率在0--120 个/分钟之内,可通过下述的设定改变,脉冲的占空比为50%,脉冲为开关量输出(NPN常开),可直接驱动计量泵。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LS-K120S的PLC输出PWM功能是否可以满组你的要求?

楼主:
对:YSC1 关于

你可以参考一下LS-K120S的PLC输出PWM功能是否可以满组你的要求?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西门子PLC

网友B:
如果你是S7300

可使用OB30-39定时中断,设置定时中断周期为10MS或5MS

编程用循环累加器就能实现,这样做只有一个问题在于不是整数时,会丢失小数点后的时间,所以尽量使中断周期小,我用的是5MS的,丢失的最大就5MS,对于这个控制应该足够了。1MS周期没试过,只要在硬件组态下设置下就应该可以。

用OB不会受程序扫描的影响,精度相对高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子S7-200的,选用DC输出的CPU,建立一个PWM向导,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更改脉冲时间就可以了。Q0.0/Q0.1看你用那个口为脉冲输出,记得初始化一下输出口。

网友C:
最好是在Q0.0/Q0.1输出控制24V DC固态继电器,可以省下几个PLC输出点。我用的是普罗名特的计量泵,那个计量泵的脉冲电压是5V的。

楼主(2011-05-19):
对:xingstar 关于

最好是在Q0.0/Q0.1输出控制24V DC固态继电器,可以省下几个PLC输出点。我用的是普罗名特的计量泵,那个计量泵的脉冲电压是5V的。

内容的回复:
哥们,能留个QQ具体教教我吗?我很菜的,刚开始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