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线电机平台选型如何考虑惯量匹配

楼主(2011-04-11):
旋转伺服电机选型是需要算出负载惯量,然后根据惯量匹配选择合适的电机 。 不知道直线电机选型时时候需要考虑惯量匹配吗 ?如果需要考虑体现在直线电机的那个参数中?

网友A:
直线电机一样有惯量,不过此时的惯量是惯性质量,而非转动惯量。

网友B:
直线电机一般不考虑吧,根据需要的速度,加速度,负载质量来计算并选型就可以了吧.有时候可能会出现负载太重停的时候停不稳,整定时间过长,这可以用一些特殊算法来解决.

网友C:
除非是原厂配套的驱动器,而且里面有“惯量比”这样的参数,确实需要考虑单独考虑惯量比。否则只要考虑总惯量就好了。

网友D:
无论直接驱动或间接驱动,惯量匹配都很重要。惯量不匹配严重时,系统连接柔性会被放大而导致低频振动。对于定惯量系统,可以通过适当的滤波手段加以抑制,而当变惯量时,则非常难控制。建议使用泰道公司研制的电子惯量算法加以抑制。

楼主:
  我们调试直线电机时,电机抖,且声音很大,怀疑是惯量不匹配,调了增益等参数不管用,后来把电流环的值加大了,现在运行的挺好了。

网友B:
我最近也碰到这种情况,调试的时候不抖动了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或者使能后又开始抖动了,可能有几个原因但还没锁定,我调试的是平板式直线电机.

网友A:
“后来把电流环的值加大了,现在运行的挺好了。”———可能是内环频响低于外环对频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