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电脑通讯异常

楼主(2011-04-11):
三菱Q系列PLC用的是Q02(H)的CPU,编程软件是GX WORKS2,连接线是普通的打印机USB数据线,进行通讯测试时总是显示通讯异常,不知道什么原因,用同样的数据线,电脑和基恩士的VT3-S12的触摸屏也是通讯异常,有知道的同仁请予各位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连接线是普通的打印机USB数据线

不需要专用通讯线?

网友B:
用串口电缆试试

www.ytleader.cn

网友C(2011-05-11):
1要用专用的数据线连接,二要设置好COM口

网友D:
打印机线是可以的,有没有装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