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N-60MR通电后无电源显示,为什么?

楼主(2011-04-11):
我有一台PLC   FX1N-60MR    在正常开机后无电源显示,使用电源是220v稳压,24DC使用外部电源。为什么PLC还是无电源?

网友A:
POWER灯不亮?
PWR板上的保险烧了?

楼主:
power 灯不亮,电源220V

网友B:
板上开关电源坏了呗

网友C:
可能里面的电源板坏了

网友D:
拆开看看 里面的保险可能烧了

楼主:
电源板上的保险丝没有坏。

网友E:
 电源坏了 水平可以自己修下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