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40大量烧毁.报E7.求解.

楼主(2011-04-11):
生产线上 用了25台E740,1.1K-3.7Kw的.

采用Profibus-DP通讯, 使用半年后, E740大量烧毁.

半年时间,烧了20多台.   变频器送修到三菱,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总是报E7,

或是过载报警.

然后部分不能进行DP通讯了. 但不用通讯还能使用.

剩下部分不用通讯也不能使用.

同时,现场电源功率因数低. 粉尘多.

为了减少电源影响,  针对每台变频器都增加了 进线电抗器,

同时,每10台变频器,增加了1个大的三相隔离变压器.

以减少电源谐波干扰.

现在,还在烧毁, 实在想不出解决方法.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你说的使用环境粉尘多,这个不知道你的变频器线路板有没有做电气特殊绝缘处理工艺,还有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裸露使用还是集中电气控制柜里面使用,这个关系很大的。

楼主:
集中在电气柜内. 1个柜中10个. 共2个柜子.

但是, 粉尘还是能进去柜子.

网友B:
柜子的防护等级够不够的,太脏的话,变频器也会烧的       ,建议从柜子入手,防尘,防潮

网友C:
什么样的粉尘呢,导电的、吸潮的?

网友D:
在保修期内还算好的 等以后出保修期。烧一台,修一下相当与买一台国产新机的价格。

网友E:
采用Profibus-DP通讯,

这个通讯卡多少钱啊,pu模式可以工作吗?

网友F:
得根据损坏的部位和特点,找出具体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辉煌国际大厦2—1805
电话:010-67127045 传真: 010-67127045
联系人:韩立山:18901246880 QQ:1254481113
E-mial:haodt@163.com http:www.hthckj.com

网友G:
对,应该对故障位置进行分析是什么位置什么元件坏了,那些空开要经常换,现在的空开触点用料很差,容易坏

网友H(2011-07-31):
这个事不好办,因为办事处都说不出什么来我们有什么办法

网友I:
反思一下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国产变频器上,是不是会被大家骂成垃圾!

网友J:
“半年时间,烧了20多台. 变频器送修到三菱,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总是报E7,

或是过载报警. ”    查到原因了吗?

楼主:
从发贴到现在,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三菱E740,垃圾中的垃圾。

可以肯定的说, 三菱E740系列的存在某些设计上问题及缺陷。大家一定要小心。

同时, 我们的几个客户及同行处,都出现了E740批量烧毁。

可以说,三菱自动化的服务是我见过最烂的。 反正是踢皮球, 至今找不到负责的人。

现在后面我们的产品已经全部改 ABB的。

有什么法子可以起诉三菱产品的质量问题吗?

网友K:
我碰到和你一样问题,一般用两个月,准坏.我给你个建议,去找修电机的买两桶絶缘漆,把机器拆开,(刷漆要小心),多刷点,因为你是小工率的,把机器外壳用透明胶带搞上,问题一定能解决.

网友L:
变频器很多烂货,相信: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楼主:
CJW130168, 谢谢指点。  问题是 我们的设备是24小时连续生产,  机器外壳用透明胶封上, 散热估计是个大问题。

E740的主CPU正好在两个热量很大的器件正上方。 这个缺陷太大。 根本就不象一个大厂设计的东西。

网友M(2011-11-01):
看你的描述,应该不是在正规代理商购买的,也没有找到真正的三菱厂家,

网友N:
环境差了点哦。不过三菱也没有你说的这么烂吧(弱弱为我自己申辩一下,本人卖过不少变频器,没有客户向我反映什么问题呀。)

网友E:
应该是使用环境所致,E740在这里不适合。

网友O:
你的环境跟我们这边差不多,我们这边都是用E540的或富士E11的,没出现过那么多台坏,

网友P:
楼主的问题我们也有遇到,建议更换A740系列的,E740的确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