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exroth的Indra Driver带Rexroth的MLP电机时报警C0220的错误

楼主(2011-04-11):
力士乐伺服驱动器面板上提示错误信息:C0220,更换编码器线缆后不起作用。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否编码器坏了?

网友B:
编码器坏的可能大,或者驱动器的控制卡坏

网友C:
编码器坏的可能大,或者驱动器的编码器卡,   力士乐电机 编码器有售。

QQ:168494322

网友D(2011-06-11):
编码器坏了, 先确定电机的型号, 因为 IndraDrive  驱动器其可以配力士乐不同系列型号的电机,如MSK, MAD,MHD,等等。
一般来说光换编码器是没用的,不同型号的电机的编码器也是不一样的,有SICK 的,也有Heideinhain 的,还要针对不同的电机在编码器中写上各自的电机参数,写完参数还要用专门软件做commutation(同步调整)。 有兴趣可联系 keyhow@126.com,或 www.key-ho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