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计算机与威纶触摸屏编程电缆引脚原理图

楼主(2011-04-11):
本人想自己做一条连接计算机与触摸屏之间的编程电缆,看到有关的资料是说二者的连接方式是PC:2、3、5,触摸屏与之对应的为7、8、5,可是今天试了一下,还是提示连接超时!很纠结!希望能得到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500系列的:如你所说PC:2、3、5,触摸屏与之对应的为7、8、5。下载是应该将屏的拨码开关位置放正确:第2个开关向上,其余向下。

6000系列的是使用USB下载线,

楼主:
师傅啊,今天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没下载成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威纶500系列吗? 发表在eView步科上? 早期的eView倒是与威纶的500系列通讯头脚号相同,现在的eView步科不了解。

如果是威纶500系列,如你所说PC:2、3、5,触摸屏与之对应的为7、8、5。下载时应该将屏的拨码开关位置放正确:第2个开关向上,其余向下。下载前连好通讯线,拨对开关,然后再接通屏的24V电源(提供初始化)下载。

楼主:
是500的,计算机上的串口坏了,换了台电脑下载成功了!谢谢师傅再一次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