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4.5的通讯

楼主(2011-04-11):
ifix4.5用的是GE9驱动,rs3iPLC,TCP/IP网络,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讯一切正常。现在问题是只要下位机(PLC)断电,上位机就进入到VB调式器,有脚本程序。这种情况在WCC中是不会出现的。请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能不进入VB调式器?或有一个什么提示“通讯故障”?谢谢!!!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调度在运行VB程序。

楼主:
有调度脚本程序。是不是ifix4.5在组态和编写了脚本程序中关联I/O外部变量后,调试或运行程序一定要和下位机(PLC)保持通讯正常。否则,上位机就要进入到VB调式器。请指教。

网友A:
不一定关联外部变量就一定会进调试方式,得看脚本怎么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