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用双绞屏蔽线接法

楼主(2011-04-11):
PLC AI通道烧毁跟屏蔽线是否接地或者不接地是否有关系。

工程仪表用的双绞屏蔽线,到底是那端接地比较好?柜子那头还是现场设备?如果所有屏蔽线到连接在一起但是没有接地,有没有烧模块AI通道的可能?或者屏蔽线都不用结果是不是只是会对信号产生干扰,有没有其他情况可以烧模块的?因为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OMRON CP1H 内置的AI通道烧了,但是接线都没有错,也没有接地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为啥通道烧了

网友A(2011-12-17):
双绞线其中一端接地就可以!

网友B:
两线制仪表,,,把电源整扎实,,接不接屏蔽穿不穿裤衩,信号都梆梆滴钢挺

电源不燎扎,就算穿条金裤衩,还会是软鞭一条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线制仪表,,,把电源整扎实,,接不接屏蔽穿不穿裤衩,信号都梆梆滴钢挺 电源不燎扎,就算穿条金裤衩,还会是软鞭一条鸟

二王要说普通话,偶们看的更明白。

网友C:
如果用的屏蔽线,我建议在仪表柜内接地。

网友D:
仪表出来的信号加隔离器再进PLC模拟口,抗干扰能力会好很多,也不会轻易烧模块。

网友E:
屏蔽线缆屏蔽层没有接地,那么电磁干扰在屏蔽线上感应的电荷不能够释放,其就会产生电势,这个电势就会干扰信号线中的信号,有可能造成信号线内的电压升高烧毁卡件。

如果屏蔽层接地电阻不符合要求,那么虽然电荷能够释放到接地极里,但是由于有电阻的存在造成电网中有电势的存在,同样引起干扰。

所以做好屏蔽我接地是抗干扰最好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的屏蔽线,我建议在仪表柜内接地。

同意!电缆屏蔽层一端接地。

网友G:
屏蔽层一端接地, 最好不走端子,在模块附近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屏蔽线缆屏蔽层没有接地,那么电磁干扰在屏蔽线上感应的电荷不能够释放,其就会产生电势,这个电势就会干扰信号线中的信号,有可能造成信号线内的电压升高烧毁卡件。

如果屏蔽层接地电阻不符合要求,那么虽然电荷能够释放到接地极里,但是由于有电阻的存在造成电网中有电势的存在,同样引起干扰。

所以做好屏蔽我接地是抗干扰最好的方法。

完全同意  最好是 穿管

网友I:
将屏蔽线不要两端都接地,在控制柜内接地就行,最好不要接在电气地上。

网友J(2012-01-16):
模拟信号的电缆应该使用屏蔽电缆,也应该接地,而且要单端接地,接地电阻要小于4Ω,模块烧损有可能是线缆被干扰造成,因为模拟量通道的耐压和耐流都比较小,但由于电缆未使用屏蔽或屏蔽未接地被干扰而烧损的是比较少见的,屏蔽和接地主要是防止模拟信号被干扰,这个干扰一般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