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4-24-工控擂台-试述PLC的输入、输出继电器分别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04-11):
试述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输出继电器分别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试述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输出继电器分别起什么作用:

plc的软元件的输出继电器吗?如三菱plc的Y□□□.□、西门子的Q□□□.□等就是输出继电器的点,根据plc出现运行结果实时刷新输出映像寄存器,再经过输出继电器驱动系统的输出点,这里的这个“输出继电器”只是形式上的称谓,实际上它可以是常见的机电式继电器,也可以是晶体管的、或者可控硅输出的。

plc的输入是用于将系统的输入信号输入进系统的,如三菱plc的I□□□.□、西门子的I□□□.□等就是输入点,当输入点实时状态经光耦输入后被传送给输入映像寄存器中,其数据状态在扫描周期内被扫描,供plc运行使用。

网友B:
输入继电器:PLC接受外部输入的开关量信号的串口,将外部信号的状态读入并存储到输入映像寄存器中。

输出继电器:PLC向外部负载发送信号的窗口,将PLC信号传送到输出映像寄存器中,再有后者驱动外部负载。

网友C:
输入继电器是PLC接收来自外部开关信号的“窗口”,输入继电器与PLC的输入端子相连,并具有许多常驻开和常闭触点,供编程时使用,输入继电器只能由外部信号驱动,不能被程序指令来驱动。输出继电器是PLC用来传递信号到外部负载的器件。输出继电器有一个外部输出的常开触点,它是按程序执行结果而被驱动的,内部有许多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中使用。

网友D:
1、PLC输入接口电路由光耦合电路和微机的输入接口电路,作用是PLC与现场控制的接口界面的输入通道。
2、PLC输出接口电路由输出数据寄存器、选通电路和中断请求电路集成,作用PLC通过现场输出接口电路向现场的执行部件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

网友E:
简单的说PLC是一种多功能继电器。PLC的输入点就相当于继电器的线圈,可以利用外围的电源使它得电与断电,然后再通过CPU里面的程序(也就是虚拟的电路图)来执行相应的输出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输入和输出的功能。从而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控制要求。他可以分为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这个是指输出点接的电压不一样和通断速度来选择的。

网友F:
PLC输入继电器是用来接受外部信号用的,只能接受外部信号输入,不能被内部信号控制。是PLC接受外部信号的输入通道!

PLC输出继电器是PLC用来向外发送信号用的,由内部信号控制,是PLC驱动外部负载的通道!

输入、输出继电器内部都含有可编程的常开常闭触点共使用!

网友G:
输入继电器接受外部输入信号,输出继电器是带负载的,每个继电器都是相互独立的,起到相互隔离,互不干扰作用

网友H:
PLC的输入继电器?有吗?

输入未曾听说过继电器类型的。如果是指输入的外部部分,那么题目就只能说继电器在PLC中的作用。同理,输出也是一样。继电器的作用最常见的作用自然是隔离(转换电路);转换为多组触点。

如果是指内部的话,应该使用输入寄存器和输出寄存器来表达比较好。

网友I:
PLC的输入端子是从外部开关接收信号的窗口。与输入端子连接的输入继电器(X)是光最隔离的电子继电器,其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的使用次数不限,这些触点在PLC内可以自由使用。
PLC的输出端子是向外部负载输出信号的窗口。输出继电器(Y)的输出触点(如继电器的触点、晶体管的触点、双向可控硅触点等)接到PLC的外部输出端子上。输出继电器的常开及常闭触点使用次数不限,在PLC中可自由使用。
如下图所示:

如三菱FX系列PLC,输入继电器X0-X7,X10-X17 ,X20-X27……,输出继电器Y0-Y7,Y10-Y17,Y20-Y27……

网友J:
继电器输入/输出可以接交、直流信号,对电压要求范围宽,带载能力相对强,但响应频率较低,对高速输入、输出不适用

网友K:
偶厂使用的PLC输入继电器基本上没有,因为PLC模拟量输入不能用继电器,开关量输入的才能使用继电器,使用输入继电器的目的也许就是限流和隔离,把外部输入的强电流信号通过继电器的转换成稳定的电压信号,当然也可以使用别的手段来实现。偶厂PLC最常见的就是对输入回路设有保险管,比如对开关量信号在控制柜接线端子上设计带保险管的接线端子,通过保险管来限流,也可以在维护外部设备的时候进行断电,简单直观又节省资金。

PLC输出继电器,这个是使用最多,因为PLC卡件本身的限制其每一路输出的开关量电流都不会很大,且由于现场所用的设备既有24V直流电源,又有220V的交流电源,再者为了减少系统与外部设备的关联性也需要一个隔离装置,这个输出继电器就是最简单的方法,通过PLC DO卡件输出的24V电压信号来控制继电器线圈,然后在继电器主触点上接外部设备的电源电路,即可实现微电流控制大电流的功能,有可减少PLC卡件本身的功耗。

网友L:
“PLC的输入、输出继电器分别起什么作用? ”

输入、输出继电器当然起开关量信号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M:
PLC的输入继电器相当于“程序内部触点的线圈”,输出继电器相当于PLC外部输出点状态

网友N:
1.输入继电器与输入端相连,用来接收外部开关信号的元件,PLC通过输入接口将外部信号读入并储存在输入映像寄存器中,而且输入继电器由外部信号驱动,不能用程序驱动; 2.输出继电器用来将PLC内部信号输出给外部负载,其线圈用PLC内部程序的指令驱动,线圈状态传给输出单元,再由输出单元对应的硬触点来驱动外部负载。

网友O:
内部软输入、输出继电器

输入,接收输入信号。

输出,输出动作信号。

网友P:
共同的作用是电隔离、传输信号。PLC内部的输入、输出点都经光耦传输信号,对内、外实现电绝缘。同时光耦输入还有抑制共模干扰的作用;输出有三种形式:1.晶闸管;2.晶体管;3.继电器,适合不同的负载。晶体管适合高速变化的信号输出,如控制电机的双脉冲(CW\CCW),但是带负载能力小;继电器适合不频繁变化的信号,但是可带较大负载;晶闸管带负载能力小于继电器大于晶体管,适合信号频率小于晶体管大于继电器。

网友Q:
其实PLC的继电器本身就起开关的作用。

网友R:
个人认为 就是一个隔离的作用。防止外围设备损害更多模块。导致故障扩大化

网友S: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hjcan hjcan
陌上尘 zichen8716
jingtao 惊涛骇浪
最后回复 the_wise
blueprint dewuliu
20积分获得者:
李纯绪 lcx_jia
云锋 tclwzy
我隨風 LIUXD6909
505lichao 505lichao
青春有梦 青春有梦
听涛风1 听涛风1
ye_w ye_w
jiaoanpeng jiaoanpeng
welfare87 welfare87
一品黄山 张立旺
zxdgon zxdgon

网友T:
恩,我的意思也和19楼的哥们一样,其实继电器不直接参与控制,是被动的,主要有2两方面吧。

第一:为了防止外部信号过大,将模块烧毁

第二:有些模块无法提供现场设备所需要的电流或者电压,要通过继电器过度下,尤其对于现场设备需要220V供电时,这个   时候继电器就发挥了它 的作用,只要模块给一个24V信号,通过继电器输出给现场的就是220V,前提是继电器的一端要接220V供电,呵呵,希望我们的解释不算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