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断路器问题

楼主(2011-04-12):
低配室的电动断路器要储能才能合闸,那怎样才能失能

网友A:
你储存的能量合闸时就用掉了。每次合闸时听到储能电机的声音,其实是为下次合闸储能的

网友B:
“低配室的电动断路器要储能才能合闸,那怎样才能失能”

1、 合闸储能;

2、跳闸失能!

楼主:
跳闸失能我是知道的碰到过,那为什么跳闸才能失能,而正常分闸不会失能

网友C:
你的断路器应该是弹簧机构,合闸时,需要弹簧的拉力把开关合上。但开关合上以后,机构要重新储能——就是把弹簧拉开——为下次合闸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