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轮询

楼主(2011-04-12):
s7 200 轮询 3个6RA70  自由口 如何编程?

最好有例子。

网友A:
用上一次的发送完成置位下一次,并复位本次

网友B:
把发送数据准备好,存储到预定义的VB快中,用指针去寻址不同的数据块,即可;

示例 数据块定义:

发送数据帧1

VB200     8      //  发送字节数
VB201     0
VB202     1
VB203     3
VB204     0
VB205     2
VB206     0
VB207     4
VB208     243

发送数据帧2

VB210     6

...........

VB216     214

 发送数据帧3

VB220     10

...........

VB230      254

 然后在发送程序中

  MOV_W     &200,AC1

MOV_W       AC1,AC0

每一次发送前

VW100 = AC0   -  AC1  // 计算偏移地址

XMT *AC0 , 0 //发送数据

AW     <    VW100  +20

EU

+I       AC0,       10

LND

MOV_W       &200,    *AC0

网友C:
特价销售
6ES7 307-1EA00-0AA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31-7KF02-0AB0
KTP178
西门子S7200-300-400PLC 特价销售
西门子触摸屏、变频器 优势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西门子变频调速器(优势产品)
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西门子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以上产品,有需要请联系~
QQ:1415472996
电话:13871032759
联系人:艾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