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通信寄存器问题(很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1-04-12):
在使用ST-200自由口与上位机通信的过程中,读写命令都需要指令或反馈信息的数据缓存区与寄存器进行ASCII与十六进制码进行转换,缓存区的数据据地址可以在编程时指定,那么需要交换数据的寄存器的地址是如何指定的,也就是说在程序中使用的上位机动作信号来源的位地址与寄存器地址是不是缓存区数据地址?

何不控制?

网友:
用RCV和XCV配合,才能完成一次通讯

网友A:
不是缓冲区,而是缓冲区对应的地址,这个地址是有接收或发送指令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