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求助.

楼主(2011-04-12):
各位大虾,我是工控新手,今天也是第一次发帖,有个问题向各位请教

我想了解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都由哪几方面决定,我认为是由电机的编码器的分辨精度,还有驱动器接收脉冲的最大频率,和轴跳动,对吗?

然后假设松下的A4电机为例,绝对值17位的分辨率是131072,光耦输入的最大指令脉冲频率是500KPPS.假如说我要让他每秒转一圈,那么我每秒应该发131072个脉冲,这样控制精度和分辨精度都能达到绝对值编码器的要求.如果我每秒想让他转10圈,我么我每秒就要发1310720个脉冲,然而我的驱动器每秒钟接收不了这么多脉冲,那么我就要用电子齿轮比减少每圈的脉冲数,这样就造成我每圈需要的脉冲数要少于131072,那么请问这样的话检测精度会降低吗?控制精度会降低吗?

刚接触工控行业,问题可能很简单,但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啊.谢谢

楼主:
没人回帖啊,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吗?郁闷ing

网友A:
这样就造成我每圈需要的脉冲数要少于131072,那么请问这样的话检测精度会降低吗?控制精度会降低吗?
检测分辨率也会降低,控制分辨率也会降低。分辨率降低,精度不一定降低,因为原本精度就不太可能真的达到最高分辨率的程度。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这样就造成我每圈需要的脉冲数要少于131072,那么请问这样的话检测精度会降低吗?控制精度会降低吗?
检测分辨率也会降低,控制分辨率也会降低。分辨率降低,精度不一定降低,因为原本精度就不太可能真的达到最高分辨率的程度。
内容的回复:

恩,先谢谢刘工,那么再请问刘工,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是不是就是与编码器分辨精度,驱动器接收的脉冲频率,和轴跳动有关呢?

网友A:
如果说的仅是位置精度,是编码器分辨精度有关,与脉冲频率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如果说的仅是位置精度,是编码器分辨精度有关,与脉冲频率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内容的回复:刘工,不好意思,我这有点糊涂了,您能不能详细的说说,伺服电机控制精度(位置,速度,力矩)和编码器分辨精度的关系.以及影响控制精度的因素呢?

网友A:
作为闭环控制系统,伺服的精度当然与检测反馈的精度有关。而其他的,还要看您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位置精度,几乎只和编码器的反馈分辨率有关。而速度和力矩,很少有人提到精度问题了。

网友B:
力矩精度不会由于1%,带载定速波动也没几个能优于千分之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