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关于电阻器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1-04-12):
大家好。我是菜鸟。想求助各位大侠安川变频器有关于电阻器的参数设置。设置那几个参数电阻器才能正常工作。在这谢谢高手了,盼回复

网友A:
  根据变频器所用的场合,安川变频器的电阻应该选择不同的功率,以保证制动的顺利完成,防止瞬变产生的电压冲击直流母线侧。下面是具体的分析。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把电阻选项表发给你。

上海鸿康电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庄庄
手机:18721916581
电话:021-37701209/37701219
传真:021-37701239
网址:www.howcore.com
公司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佘山都市型工业园沈砖公路
3129号13号楼。
本公司是电子元件的生产商,主要产品有电阻器
电抗器、制动单元、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