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6变频器上电报直流母线过压故障,请求帮助!

楼主(2011-04-12):
如题,有两台ATV66变频器,上电即报直流母线过电压,启动不了,离线测整流模块和功率模块正常,上电直流母线电压正常。查阅资料,应该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苦于手头没有ATV66的图纸,请问各位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2块ATV66的主控板,不知楼主的变频器是多大容量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15KW的,型号是ATV66D23N4。报母线电压过压是因为选了选项8,那个诊断模式。现在问题是开关电源故障,15V电源没有,驱动板电源也没有,面板能正常显示,风扇电源正常。不知楼上可以指点一下不?另有偿求ATV66电源部分电路图,或者能指点修好也可。

网友A:
修过几台30KW-55KW的ATV66变频器,只要有5V电源面板就能显示。

15V电源没有,运放不能正常工作,检测电路失效。

既然查明15V电源有问题,故障点明确,就容易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