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4-25-工控擂台-功率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1-04-12):
对一般负载来说:电流是等于输入功率除以电压吗

您又是如何计算电流的哪?

网友A:
这个得根据负载电路的情况来说了,

一是负载特性 二是负载电路电压情况

负载特性 容性 阻性 感性

电压情况 直流电路  三相电路

对于阻性负载 是最容易计算的,可以直接根据P=UI计算电路

感性和容性电路主要是电压与电流的相差问题,导致功率因素的变化

负载类型                                                    电压与电流相差 冲击电流 电流失真 功率因数             有功功率 无功 功率
线性阻性负载及功率因数已校正负载      无                       中等              无              cosφ = 1             100%     无
非线性带有电解电容的整流滤波型负载 有                        高                高               cosφ≈0.7         约70%      约30%
线性感性负载(电机、空调)                  有                       高                 无                cosφ≈0.8        约80%   20%
线性容性负载                                              有                        高                有                  cosφ<1      有            有

而电子线路里,要是把一个板子看成负载,那就不是"一般负载"了,里面是阻容感性负载的混合体

以下为实际应用中计算电流的经验口诀:

+++++++++++++++++++++++++++++++++++++

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口诀 a :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在日常工作中,有些电工只涉及一两种电压等级的变压器额定电流的计算。

将以上口诀简化,则可推导出计算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的口诀:
容量系数相乘求。

已知变压器容量,速算其一、二次保护熔断体(俗称保险丝)的电流值。
口诀 b :
配变高压熔断体,容量电压相比求。
配变低压熔断体,容量乘9除以5。
说明:
正确选用熔断体对变压器的安全运行关系极大。当仅用熔断器作变压器高、低压侧保护时,

熔体的正确选用更为重要。这是电工经常碰到和要解决的问题。

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c):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说明:
(1)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由公式及口诀均可说明容量相同的电压等级不同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不相同的,即电压千伏数不一样,去除以相同的容量,所得“商数”显然不相同,不相同的商数去乘相同的系数0.76,所得的电流值也不相同。若把以上口诀叫做通用口诀,则可推导出计算220、380、660、3.6kV电压等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专用计算口诀,用专用计算口诀计算某台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容量千瓦与电流安培关系直接倍数化,省去了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再乘系数0.76。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2)口诀c 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此点一定要注意。
(3)口诀c 中系数0.76是考虑电动机功率因数和效率等计算而得的综合值。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不0.9,此两个数值比较适用于几十千瓦以上的电动机,对常用的10k

网友B:
根据不用的复杂计算公式有一定的变化,楼上高手说的很详细

网友C:
要结合电路的拓扑结构进行分析,不同形式会有相应的变化,对于一个独立的电路来说,S=U*I*cosφ是计算的基本公式

网友D:
有功功率P=U*I*cosφ,实际应用中,有很多都是感性负载,也有一部分是容性负载,功率因数不等于1,所以计算电流不能简单的用功率除以电压。

对于最常用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大约为额定功率乘以2。当功率比较小的时候,额定电流>功率2倍,功率比较大的时候,额定电流<功率2倍,比如一台250kw的电机,额定电流456A左右。另外,额定电流也和电机的级数有关系,级数越大,电流也稍大些。

对于交流变频器拖动系统,电流是不容易计算的,因为电压是变化的,电流主要由负载的扭矩决定,运行中实际电流往往比额定电流低很多。可以通过仪表或变频器的操作面板观察,得到电流值。

网友E:
负载性质主要有3类,电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容性负载。对于电阻性负载P=UI,可以用负载的功率除以电压,得到电流。对于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而言,功率分为两类,一个是有功功率P,另外一个是无功功率Q,此时计算中就涉及到了功率因数的问题了。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视在功率的平方。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由于电压电流具有相角差,所以计算时较复杂,需用相量来计算

网友F:
1)计算电机额定电流常用的方法是:电机的功率乘2除以系数。

比如2.2KW,I=2.2 x 2 / 0.85 =5.3A,
5.5kw,I=5.5 x 2 / 0.92 =13A
11 kw,I=11 x 2 / 0.96 =24A
误差范围在5%范围内。

2)单相公式:I=P/U*功率因数*效率。三相公式:I=P/U*1.73*功率因数*效率。单相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按0.75计算。三相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按0.85计算。

网友G:
     1、  对电阻性负载:其负载的电流 = 负载功率 ÷ 负载电压,即:

                I = P ÷U,      因 U = I ×R,  代入前式可得:    P=I 平方 × R   如给R流过不同的电流(如  I1、I2),其R的功率也不同:P1 = I1 平方 × R     P2 = I2 平方 × R     将二式相除,可得: P1 :P2 = I1平方: I2平方

         结论:同一电阻负载,施加不同的电流,其功率之比等于该负载电流的平方值之比。

      例如:已知一电阻,流过的电流=2A时,其功率=100W,问流过电阻电流=1A时,其电阻的功率=?

        由上面的结论:知道同一电阻的电流与功率之间的关系,就可不必先求出 U 和 R,再求功率,而直接用100W 除以电流比的平方值(即2 / 1 的平方 = 4),得出 25W。

      对非电阻性负载(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其负载的电流 = 负载视在功率 ÷ 负载电压,又:负载的电流 = 负载有功功率 ÷ 负载电压÷cosφ, 又:负载的电流 = 负载无功功率 ÷ 负载电压÷cosφ。式中的 φ 为该负载的阻抗角,它是由负载的结构决定的,是不变的常数。用上面同样的思路可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对同一负载,其视在功率之比 = 其有功功率之比 = 其无功功率之比 = 负载电流的平方值之比。知道功率与电流之间的关系,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可简化运算。

           对于三相电,相同的3个负载,接在三相电压上,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3个负载的总功率(有功功率):P =3 U * I * cosφ, 3个负载的总功率(无功功率):Q =3 U * I * sinφ,3个负载的总功率(视在功率):P =3 U * I 。其U、I 为负载的电压和电流,对纯电阻负载也适用:此时cosφ=1,sinφ=0,即不存在无功功率,而视在功率就=有功功率而已。

网友H:
记得在一个帖子中说过这个交流电的功率有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组成,其两者的矢量和就是实在功率。

若这个负载是一个纯电阻电路,那么这个电流与电压就是同向,其没有矢量夹角,因此这个无功功率就是零,视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那么这个功率就是电流与电压有效值的成绩。

若这个负载是感性负载或者容性负载,或者整个电路是电阻、电容、电感的组合体,那么这个电流与电压就有了矢量夹角,于是就产生了无功功率,这个无功功率没有做工,因此这个视在功率就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矢量和。因此这个电流与电压有效值的成绩产生的功率就不单单是有功功率了。所以这时候其有功功率的计算应该引入功率因数。

只有这个电流的计算,若这个电机满负荷运转那么这个电流就是额定电流,若这个电机使用了调速装置,那么其电流的计算应该根据矢量公式进行计算。

网友I:
电流是等于输入功率除以电压对于一般纯电阻性负载。是可以的计算的电流是平均电流。实际工作中一般负载多为电阻与电感混合性负载。所以计算时要考虑功率因数。功率因数的大小将影响电流的变化。

网友J:
20MP获得者:
最多两年 flyyu2000
10MP获得者:
6SE70 hsjbest
wyb2866255 wyb2866255
budaowong budaowong
jiaoanpeng jiaoanpeng
20积分获得者:
陌上尘 zichen8716
Piston topkingjun
jingtao 惊涛骇浪
AQD008 AQD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