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与FX系列PLC如何通信?

楼主(2011-04-12):
MCGS触摸屏与FX系列PLC如何通信?是用PLC下载线(RS-232)嘛?如果是,如何设置?急!!!

网友A:
 好好看看触摸屏手册

www.ytleader.cn

网友B:
com口设置com1,波特率设置9600,数据位设置7,停止位设置1,偶校验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C:
编程软件里有

网友D:
首先确定参数设置,根据实际PLC的编程软件设置参数。并设置设备地址,确定外部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