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互感器能否测量非工频电流

楼主(2011-04-12):
请教电流互感器能否测量非工频电流

网友A:
应该可以吧,只是个感应线圈而已,要是不能的话也就该是互感器接的那个仪表不能测量吧?

网友B:
只要是交流就行。但最好是工作在额定频率下

网友C:
频率差太多不行,差的少没有关系

网友D:
要工频的电流才准确,如果不是的话误差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工频的电流才准确,如果不是的话误差大

网友F:
能!如果是交流的有效电流。直流的平均电流。取决于表的性能。

网友G:
不能,很不准确。要使用专门的电流变换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如果是交流的有效电流。直流的平均电流。取决于表的性能。

你说错了!

网友H:
互感器不能测量直流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互感器不能测量直流电流

有测直流的电磁式电流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如果是交流的有效电流。直流的平均电流。取决于表的性能。

你说错了!

说错那里!请指出!是否与你10楼有出入。

网友E:
1、你不知道铁芯大小与频率的关系?

2、频率不同,互感器的铁芯参数有很大的变化,变流比随之改变;

3、开关电源用的高频变压器,铁芯面积比同功率的50HZ的变压器铁芯小100%;

网友I:
互感器不能测试非工频电流,因为每一种频率的电磁强度不同,从而测试出来的电流数值不同,所以即使能有数值也是不准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互感器不能测试非工频电流,因为每一种频率的电磁强度不同,从而测试出来的电流数值不同,所以即使能有数值也是不准确的。

1、频率不同,铁芯主磁通不同;

2、电磁强度H只与电流大小有关,与介质无关;

网友J:
如果频率在50HZ左右没有高次谐波可以用

网友K:
应该不能的吧

网友L(2011-07-01):
按50HZ设计的互感器只能测50HZ的交流电流,测其他频率的交流电流其数值就不对不是误差得问题。

网友M:
要工频的电流才准确。

网友N:
嗯,说这我到想起一个问题,前几个月厂里装了两台132KW的变频器,,连着两个月老板一直说这几个月的电费比以往高很多,叫我去查,机台又没增加,产量也没增加,平白无故增加的电费让我百思不解,叫变电所的人过来,也没查个所以然来。

是不是变频器的谐波太大,造成电度表的测量误差过大呢?请各位帮我分析

先说本公司基本情况,变压器一台1MW。有132KW变频器3台,当初装变频器就是为省电(老板听销售人员说的)。可一装上去却发生电费不降反升的效果,我也知道变频器不省电,但也不至于如此耗电吧。听老板说,每个月要多交30000多的电费

在没装变频器之前,电度表(机台上装的)在机台一个运转周期要停止一下,并向回转一点。(机台比较特殊,在后半周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装了变频器后,电度表在机台一个运转周期只在某处转慢,并不会停下来。每台变频器都加了制动电阻,大概有40   50  KW.变频器正常运转时电阻发热量就很大,在停止时发热量更是惊人,在频繁启动停止时甚至可以把电阻烧红。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E:
你的系统主要是变频损耗增加,系统效率下降的原因,导致电费居高不下!

网友N:
在这里讨论一下非正弦波对电度表(电子式)的影响,所测量的误差是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在这里讨论一下非正弦波对电度表(电子式)的影响,所测量的误差是增大还是减小?

减小!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N:在这里讨论一下非正弦波对电度表(电子式)的影响,所测量的误差是增大还是减小?

减小!

哈哈,那变电站不亏死了。一块电子式电度表就十几块钱,不可能测量真有效值,有知道原理的请讲解一下

网友O(2012-06-01):
对:宁波关于嗯,说这我到想起一个问题,前几个月厂里装了两台132KW的变频器,,连着两个月老板一直说这几个月的电费比以往高很多,叫我去查,机台又没增加,产量也没增加,平白无故增加的电费让我百思不解,叫变电所的人过来,也没查个所以然来。是不是变频器的谐波太大,造成电度表的测量误差过大呢?请各位帮我分析先说本公司基本情况,变压器一台1MW。有132KW变频器3台,当初装变频器就是为省电(老板听销售人员说的)。可一装上去却发生电费不降反升的效果,我也知道变频器不省电,但也不至于如此耗电吧。听老板说,每个月要多交30000多的电费在没装变频器之前,电度表(机台上装的)在机台一个运转周期要停止一下,并向回转一点。(机台比较特殊,在后半周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装了变频器后,电度表在机台一个运转周期只在某处转慢,并不会停下来。每台变频器都加了制动电阻,大概有40   50  KW.变频器正常运转时电阻发热量就很大,在停止时发热量更是惊人,在频繁启动停止时甚至可以把电阻烧红。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内容的回复:

制动时被制动电阻消耗了。没装变频器原来的直接回馈给电网了。你的设备是频繁启动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H:
互感器不能测量直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