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电用不完,发电厂多余的电量去哪里了?

楼主(2011-04-12):
如题:一般数解释如下

打个比方,一个城市的总耗电量是100万千瓦时,由一个100万千瓦时机组供电,这个发电机组要达到最大功率输出,每小时需要消耗10000吨蒸汽。
当这个城市只有20%的电器在使用,那么总耗电量就只有20万千瓦时,那么这个发电机组只需要每小时消耗2000吨蒸汽。而这个时候的发电机组的发电量就只有20万千瓦时。
在蒸汽供应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城市继续有电器投入使用,那么发电机组会出现转速下降,输出的电压也开始降低,要想提高电压到额定水平,必须继续加大蒸汽的供应量,提高转速。直到城市全部的电器都投入使用,发电机的蒸汽消耗量也会达到最大,而这时发电机的发电量就是100万千瓦时。
电站一般是不会故意加大能源供应来提高电压的,都是根据电压的高低来调节能源用量的。
在水电站中,蒸汽量就变成了水量,控制原理是同样的

我的问题是,如果在总耗电量就只有20万千瓦时,电厂工作人员不调价蒸汽量(或水量),也给10000吨的蒸汽(或水量)发电机组是否也只有20万千瓦时?如果不止,那多余的电量到哪去了。如果消失,电能作为一种能量只能转换为另一种形式,明显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A:
你家有煤炉子烧开水,水烧的够用了,炉子还没有灭,除了烧水需要的能量,哪些其他能量哪里去了?

日本核电站,本来核能通过热交换推动汽轮机发电,现在汽轮机被弄坏了,核能跑到哪里去了??

呵呵呵

网友A:
许多刚入行的小青年,往往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呵呵呵。就像小孩子一样,我的那个小侄子就经常问:“飞机为什么不可以像鸟儿一样,想落哪里就落哪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不会再问这些问题了。好多新入行的小电工,也喜欢问些类似的问题。随着干这行越来越久,这些念头就会消失的。

网友A:
电工常问的一个问题还有:“电流就是电子流动么?”不是“电流就像多米诺骨牌,每个电子就是一张骨牌,能量传递了,但是电子本身的位移却很短。”

这个是必问,必答的。呵呵呵,

网友B:
“如果电用不完,发电厂多余的电量去哪里了? ”

1、电是用多少发多少;

2、或者说发电厂没有多余的电量;

3、只能说发电厂原动机的原始输入能量有多余的,被浪费了!

网友B:
4、解决的办法是发电机连网!

网友B:
   “如果在总耗电量就只有20万千瓦时,电厂工作人员不调价蒸汽量(或水量),也给10000吨的蒸汽(或水量)发电机组是否也只有20万千瓦时?如果不止,那多余的电量到哪去了?

1、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发电机与原动机之间有调节器,根据所需电量自动调节蒸汽量,多余的蒸汽量会放掉或者自动减低燃烧降低压力;

2、有两种结果,二种是没有上述调节装置,10000吨的蒸汽带动原动机高速旋转,发电机电压升高,系统失控!

网友C:
老兄呀,这可是初中物理题呀!

如题:

有一辆货车,拉3吨货和拉30吨货上同一个坡,用同样的档同样的油门,会有啥区别?

当然拉3吨时跑得比拉30吨时快了,为了不超速就只有减油门了,要不就只有跑飞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兄呀,这可是初中物理题呀!

……

这个题目不见得初中或高中,不然通讯网会那样虎人?

网友D:
让我来告诉你:所谓发电,其实是按需发电的,是有人控制的。比如,现在用电达到了平衡,发电厂的蒸汽门开度就是一定的,这个汽门送出的蒸汽推动电机发电,所以,你用的电量和这个汽门开度基本是成正比的。好了,现在,突然大家把闸都拉下来,不用电了,这个电能就送不出去,由于平衡被打乱的,蒸汽能量转化不出去了,这个蒸汽就会推动汽轮机加速,这时候,电网频率就会上升,所以,电厂的值班人员就需要把汽门关小一点,以维持频率在50赫兹左右,反之,就增大一点。这个部分调节的其实是有功功率。同样通过调节励磁,就会调节无功,如果不调节无功,电网电压就会升高或降低。所以,电厂的值班人员是随时需要监控的,当然,目前很多工作是由自控完成的,但人工干预还是不可缺的。

网友E:
长见识了 也曾迷惑过的

网友F:
有专门的调峰的电厂。发和用基本平衡,还有蓄能电厂

网友G:
这个多于的电不存储存么,要是发的电和用的电一样的话,那岂不时达到完美的组合了么,要知道负荷是始终变化的,且是不了控的随机量,而电机输入的蒸汽虽然可控,但是绝对不会达到与负荷相等的瞬间,偶家里用的家电那个始终维持在220V,大都是达不到这个值,在刚刚下班用电高峰期的晚上,其灯泡混暗,但是到了凌晨1、2点钟灯泡刺眼并不仅仅是眼睛的感觉误差,其加在灯泡上的交流电压是不同的,是差别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大型用电设施前又要加个变压器的作用,其一就是为了稳压。

偶厂的基本上每个办公室里都贴有一张分时用电价格表,这个在用电高峰期,与用电低谷期的价格差别可不是一般的大,若发电机真的能够达到输入能量与负荷消耗能量完美的匹配的话,还要这个差时用电干什么。

偶上学学过,这个在用电低谷期,发电机组发出的多余的电可以在经过转换储存起来,比如水轮机发出的多余的电带动水泵把底处的水在抽到水库中,实行电能的转换储存。

网友D:
调峰电站一般是作为电网的备份电厂采用的,当发电厂的用电量不够时,启动调峰电站;蓄能电站是当用电高峰时电不够用,而低谷时又有富余的情况,一般是低谷时,火力发电厂发电给蓄能电站,蓄能电站用水泵把下游的水抽到水库里,等到用电高峰,电不够用时,蓄能电站再重新并网补充电能。差时供电实际上不是一种技术,其实是一种管理方式,他是通过价格调整人们的用电习惯,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急需,就错开高峰用电,这样,可以降低电网的备用裕量。就像交通运输一样,春节运力高涨,需要大量的汽车,而平时客流稀松,但为保证春节运输,交通部门不得不按春节的流量准备车辆,但平时就闲置在那里,如果有些春节不着急出行的人,安排在平时出行,这样,运力就均衡了,交通部门也不需要备很多车,他给你点补贴也是合适的。至于电压的高低,他不是汽门控制的,是由励磁控制的。电能的储存有很多方法,但大量储存的方法目前最好就是蓄能电站。

网友H:
一般不会出现用电负荷明显小于发电功率的情况,即使偶然出现,电网调度系统会自动或人为干预,实现负荷平衡,具体措施有:

1、关闭调分机组,稳定电网频率

2、启动抽水蓄能电站机组,以抽水蓄能方式削峰填谷

3、目前的电力网都是联网式大电网系统,当本网负荷低于发电功率时即出现所谓”窝电“现象时,电力网综合调度系统本网电力向外部的联网电网输出电力。比如山东电网在2008年前(08以后已经并入华北电网)就是省级电网,在省内西部地区电力需求低迷而东部地区电力供应紧张,当时就是通过建立一条500KV高压输电线路实现“西电东送”的。

4、以热电联送方式,当电力负荷下降时,减小汽轮机蒸汽输入量,增大热力蒸汽输送量,将蒸汽动力能源更多的送往其他用户

“电厂工作人员不调价蒸汽量(或水量),也给10000吨的蒸汽(或水量)发电机组是否也只有20万千瓦时?”------如果真的出现“窝电”,那首先发电厂会降低蒸汽输出量维持平衡的,不会不调节蒸汽量,电站锅炉有蒸汽汽包储存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平复电力负荷的波动,电力公司会尽量采取措施削峰填谷避免大的电力负荷波动的

网友I:
1,发电机的负荷高所用的蒸汽就多;2,发电机的负荷减少所用的蒸汽也就少,汽轮机的自动调节汽门就自动关小减少了进汽量,锅炉用的燃料也就少。3,如果发电机的负荷低,再向汽轮机加蒸汽就加的不是负荷而是假的是汽轮机的转速,也就是发电机的频率增高了。

网友J:
需要多少,发多少。按需分配。

网友G:
偶的老家,父母一直是个节俭的人,其对日常的用电也是很少,基本上一个月也就是10多度电,大部分就是晚上照明的灯泡,偶小时候记得清楚,每个月由于用电很少,一个月也就是7.8元,那是的农村用电都是7.8毛,可是还有个招人憎恨的电路损耗,每个月2元,就是不用电也得照拿不误,这个两元钱在7.8元电费上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偶不知道这个电路损耗是不是也是按需分配,这个发电机能够检测出来么?偶不明白了。

楼主:
对:我还是通讯网-呵呵呵 关于

许多刚入行的小青年,往往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呵呵呵。就像小孩子一样,我的那个小侄子就经常问:“飞机为什么不可以像鸟儿一样,想落哪里就落哪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不会再问这些问题了。好多新入行的小电工,也喜欢问些类似的问题。随着干这行越来越久,这些念头就会消失的。

内容的回复:

呵呵。我确实做这个不久,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和你小时候问1+1等于几是同性质的。每个人都是这么长大的。你侄子不问那个问题,我认为并不是他对这个问题不再有兴趣,而是他从一些渠道弄懂了这个问题,也许从书上,也许问的别人...我还没弄懂这个,所以有此一问,让你见笑了。。。

网友A:
是的,飞机这个问题问题问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是什么人问的。三五岁的问,正常,十来岁问的,就发育慢点,二十来岁问,肯定是弱智。呵呵呵。

我只是借题发挥一下,工控网很多问问题的,不是在相应的年龄段。

网友G: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而学习,没有什么可以丢人的,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需要多少,发多少。按需分配。

这个比较合理。

楼主:
对:我还是通讯网-呵呵呵 关于

是的,飞机这个问题问题问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是什么人问的。三五岁的问,正常,十来岁问的,就发育慢点,二十来岁问,肯定是弱智。呵呵呵。

我只是借题发挥一下,工控网很多问问题的,不是在相应的年龄段。

尽管我不赞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一个电厂的容量相对于大电网来说,是沧海一粟,全国才几个大电网的,你一个电厂出力再多,也只能提高一点点频率和电压,更何况有电力调度人员在负责电网调度,其职责就是调整供需平衡的,保证电网供电质量,电厂会根据调度指令来调节负荷的,当火电调节速度过慢时,还有大批的抽水蓄能电站可调节负荷的。更何况现在自动化程度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还有大批的抽水蓄能电站可调节负荷的。……

网友G:
我想这个什么调度了,在平常还行,若真碰到用电高峰期,咱们国家的一般手段就是拉闸限电,这个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些小工厂,农村用电和耗能多的企业,这个说什么需多少,发多少其实也是在平稳的时候,这个调度更是在平常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说什么需多少,发多少其实也是在平稳的时候,这个调度更是在平常的时候。

1、这个发多少用多少,是电源与负载之间的能量关系;

2、即就是用电高峰、低峰,都是发多少用多少;

3、即就是电压低、电压高,都是发多少用多少;

4、即就是频率低、频率高,都是发多少用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说什么需多少,发多少其实也是在平稳的时候,这个调度更是在平常的时候。

1、这个发多少用多少,是电源与负载之间的能量关系;

2、即就是用电高峰、低峰,都是发多少用多少;

3、即就是电压低、电压高,都是发多少用多少;

4、即就是频率低、频率高,都是发多少用多少;

发多少,用多少,是能量平衡的关系,那么用多少,是否能够发多少?

网友G:
发多少,用多少,这个用是用在有用的负载上,还是有一部分用在偶老家受的电费里的线路损耗上。

网友G:
偶的理解,发的必定都是用了,不论是用在有用的地方,还是用在线路损耗上。

但是用的能否发出来,偶还是有个疑问的,既然这个电的产生能够像在线流控制中的控制回路一样的自动调节,那为什么还有拉闸限电。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兄呀,这可是初中物理题呀!

……

这个题目不见得初中或高中,不然通讯网会那样虎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偶的理解,发的必定都是用了,不论是用在有用的地方,还是用在线路损耗上。

但是用的能否发出来,偶还是有个疑问的,既然这个电的产生能够像在线流控制中的控制回路一样的自动调节,那为什么还有拉闸限电。

1、发的必定都是用了,不论是用在有用的地方,还是用在线路损耗上。

2、“为什么还有拉闸限电。”,是因为用的多了,发的不足,表现为电压下降,而原动力不能再无限增大;

3、这时,人为的“ 拉闸限电”,以保证电压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想这个什么调度了,在平常还行,若真碰到用电高峰期,咱们国家的一般手段就是拉闸限电,这个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些小工厂,农村用电和耗能多的企业,这个说什么需多少,发多少其实也是在平稳的时候,这个调度更是在平常的时候。

电力调度室的作用通常只是在用电紧张时体现,实际这时候也都是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几乎不会出现楼主说的电多的用不了的情况

用电低谷,就是楼主说的情况,此时表现电压足!

网友N:
活到老,学到老。拜读了各位的回帖,谢谢。

网友O:
单独一个电厂是完不成给用户直接供电的任务的,否则就会出现您问的那种情况。所以一个电厂要投入运行,必须并网——也就是并到国家电网上。因为国家电网的供电范围比较大,所以像您提出的那些情况一般很少出现。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要根据调度的指令来改变电厂的运行方式。我国电网实行五级调度:国调、网调、省调、地调和县调。每一级调度都会对自己调度范围内的电厂、变电站、用户的用电负荷等进行实时的监控,随时对用电负荷进行调整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单独一个电厂是完不成给用户直接供电的任务的,否则就会出现您问的那种情况。所以一个电厂要投入运行,必须并网——也就是并到国家电网上。因为国家电网的供电范围比较大,所以像您提出的那些情况一般很少出现。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要根据调度的指令来改变电厂的运行方式。我国电网实行五级调度:国调、网调、省调、地调和县调。每一级调度都会对自己调度范围内的电厂、变电站、用户的用电负荷等进行实时的监控,随时对用电负荷进行调整

这个偶有点疑问,现在往往是自备电厂的企业多,自备电厂想并网,可是国家不让,这个从咱们国家唱高调的风力发电就可以知道,找个借口就是不让你并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现在往往是自备电厂的企业多,自备电厂想并网,可是国家不让,……

自备电厂并网,不安全,出事故后,容易造成电网系统事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现在往往是自备电厂的企业多,自备电厂想并网,可是国家不让,……

自备电厂并网,不安全,出事故后,容易造成电网系统事故!

这就是电业局的借口之一,技术是能够实现的,说白了就是要钱。

偶临场的自备电厂曾经只能孤网运行,公关后能够并网了。

网友P:
喔!有多少用电负荷就发多少电能。可以控制的。

网友Q:
电是特殊商品,它产、供、销同时发生

就像都是电网调度似的,电站的发电量总调来调去的效率怎么保证,发电计划怎么执行。电网是大能量系统,小波动对它有影响吗?

有多种蓄能方式在运行,抽水蓄能、蓄电池、机械能转换、蓄热......。

网友R(2012-03-18):
Normal 0 0 2 false false false EN-US ZH-TW X-NON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真可憐,! 問者要問的是  當電已經發出來之后, 沒被及時用掉,
這些電跑到那裡去了? 但所有的答覆竟然全部都答得  文不對題,

以為是要問電廠調節電力輸出的方法! 這是嚴重的錯誤!
再申論之根據 能量不滅定律. 已發出來的電能, 是以何種方式消失掉是轉換為熱能呢或是動能? 用何種方式轉換出去?

譬如! 雷電  當其產生正負電荷最后透過 光能 聲能 熱能 以打雷的形式 消化掉.

但這個命題要問的是 已經發出來的 大量電能   以何種方式消失掉?

    敬請真正具有這方面回答能力的  能人  回答, 不要再用什麼電廠會并網調節  或蓄水  或蓄電池的錯誤答案來回答

   有誰知道 拜託發文到   huch3171@msn.com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R:

真可憐,! 問者要問的是  當電已經發出來之后, 沒被及時用掉,這些電跑到那裡去了? ……有誰知道 拜託發文到   huch3171@msn.com 謝謝!

1、“當電已經發出來之后”,不存在此现象;

2、因为,用多少发多少,没有用就没有发!

网友B:
3、不接负载,就没有负载电流,发电机就不会有这个电流!

网友B:
4、接负载,发电机就供给负载电流,你不接负载,他不会有电流!

网友S(2012-04-25):
发电机是要耗能的。当用电高峰时能耗就大,反之能耗就少,不管是用煤、还是柴油、水力都是一样。

网友T(2014-12-02):
我来给个正解,如果蒸汽机带动发电机空转,发电机没有接负载,此时无电流,根据F=BIL,I=0,则F=0,发电机在蒸汽机拖动下转速会越来越高,此时蒸汽内能转化为发电机转动动能。能量依然是平衡的。负荷小于输入功率时,道理是一样的,发电机转速会升高,影响频率。

网友T:
引用 网友A:
电工常问的一个问题还有:“电流就是电子流动么?”不是“...

 电流的流动是电场的移动,你这个解释还算凑合,不过对楼主提出的问题你倒是回答不出来。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是的,飞机这个问题问题问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是什么人问的...

   我来给个正解,如果蒸汽机带动发电机空转,发电机没有接负载,此时无电流,根据F=BIL,I=0,则F=0,发电机在蒸汽机拖动下转速会越来越高,此时蒸汽内能转化为发电机转动动能。能量依然是平衡的。负荷小于输入功率时,道理是一样的,发电机转速会升高,影响频率。

“我还是通讯网-呵呵呵”不知道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