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用的eb8000为什么找不到这种型号啊

楼主(2011-04-12):
tk6070iH用的eb8000为什么找不到这种型号啊。

网友A:
使用TK6070ih这个型号的触摸屏,编程软件需使用4.34版本及4.34版本以上才可以选择到这个HMI型号。

网友B:
4.41的软件里面应该有的

www.ytleader.cn

网友C:
大哥请教下,我台威伦6070 I编好程序下载后跟三菱的FX1N用,不、为什么哪些显示灯跟数字显示不了呢!急可以回一下吗?邮箱756180070@qq.com

网友D:
用威纶最新版本的4.41的软件,就可以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通讯上,所以不显示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E:
用最新版本的软件,但是也是找不到这个型号的,你选择分辨率就可以了!

网友F:
用最新的4.42就能找到这型号啦

网友G:
威伦触摸屏,销售,解MI(6000)8000系列

QQ:903163255

TEL:13915072206

网友H(2011-06-19):
去官网上下载。因该可以找得到的。祝你好运!

http://www.weinview.cn/

网友I(2012-02-22):
下载了V4.5,可以找到这个型号了。

网友J(2012-04-20):
对:ptscx521关于下载了V4.5,可以找到这个型号了。 内容的回复:

麻烦前面那位前辈,到哪儿下载v4.5啊

网友A:
对:紫金傲灭关于回复内容:对:ptscx521关于下载了V4.5,可以找到这个型号了。 内容的回复:麻烦前面那位前辈,到哪儿下载v4.5啊 内容的回复:

http://weinview.cn/upload/EB8000V451_20111202.zip

网友K:
威伦触摸屏,销售,解MI(6000)8000系列

QQ:1446048362
TEL:13957649641

--台州地区要威纶触摸屏的找我咯,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K:
QQ:1446048362
TEL:13957649641

--台州地区要威纶触摸屏的找我咯,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K:
QQ:1446048362
TEL:13957649641

--台州,浙江,大陆地区要威纶触摸屏的找我咯,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L:
tk6070跟 mt6100i在一起啊

网友M:
4.43里面有,你下最新版本

网友N(2012-05-20):
TK6070 I是个精简版,机器只有一个串口,可接出一个RS232和一个RS485。你只要下载EB8000 V4.3以后的版本都能用。现在有最新的EB8000 V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