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A变频器显示正常,无输出,,

楼主(2011-04-13):
台达VFD-A变频器,在正常运行中突然无输出,,显示频率正常,无电流,无电压输出

关电后过两分钟再上电又能正常运行

谁见过的都说说啊

网友A:
呵呵 变频器有时侯也会发神经的,看下驱动有没问题。

网友B:
這個最大可能是開關電源有問題,虛焊可能最大,量量+5V和BUS電壓是否正常,BUS電壓有十三四伏,十二點几就低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