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1.5KW同时拖动两台0.75KW电机,拖不动怎么办?

楼主(2011-04-13):
如题,在频率为40HZ情况下,拖不动,而有的却可以拖动,说明变频器功率没有太大问题,这样通过说明参数设置可以提高扭矩?拖动设备!

网友A:
看两台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和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超过则要更换大一档的变频器。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 400-888-6560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虹口区汶水东路918号信南工业园区5号楼1楼 www.sinodrive.com

网友B:
变频器加大功率吧

网友C:
用的什么牌子的?换进口的试一下。

网友D:
总能在论坛上看到一些简单没有前提的结论,如果给你个1000kw的变频器控制1.5kw的电机来拖动1000kw的负载,请问如果拖不动,是变频器的问题吗?

变频器是控制元件,电机是执行元件,如果电机的最大转矩小于负载阻转矩就会出现。。。。。

网友E:
是带不动电机还是带不动负载,带不动负载那要看机械传动部分和电机功率选择是否匹配

网友F:
一般多台同时拖动,推荐提高一档,比如我现在拖动4台2.2KW的,直接使用11KW或者15KW的变频器。

网友G:
增大变频器功率。还有好考虑的吗?

网友H:
看两台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和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超过则要更换大一档的变频器。

网友I:
个人感觉变频器应该提一个挡。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讨论,可以明确的说,1.5KW的变频器拖动两台0.75KW的电机,在工作负载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个别变频器不能拖动,换了变频器就可以拖动了,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变频器里有些参数可以设置一下,来改变一点变频器的运行效果?

网友J:
如果功率相差不大,采用提高转矩有时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但是如果长期工作可能变频器耐不住,另外如果你用的变频器是那种垃圾变频器的话就难说(有些不道德厂家用得模块容量不够),如果勉强长期使用,可能不多久就烧了,所以保险起见还是放大一档使用吧!

网友K:
启动电流总和选变频器容量一半

网友L(2011-06-01):
学习总在参与、多多学习讨论

网友M(2014-01-24):
一拖二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有台雕刻机就是四台变频器拖八台电机的,用了几年也没问题!前几年我在电视台装设备时也用过一台拖几时台的,但是分别启动、运行的!

网友N:
拖不动很多原因的,参数对么,机械没问题?

网友O:
40HZ有时拖得动有时拖不动,你要看一下负载了。我们公司也一拖四的变频器,之前也有这种情况,后来采用力距补偿就行。但是你要注意变频器容量,不然多少变频器都不够你们烧的!

网友P(2014-10-03):
40HZ有时拖得动有时拖不动,你要看一下负载了。我们公司也一拖四的变频器,之前也有这种情况,后来采用力距补偿就行。但是你要注意变频器容量,不然多少变频器都不够你们烧的

网友Q:
变频器换成2.2kw的,一拖2,也不是直接加的,具体看电流的,留点雨量,都有余地

网友R:
转矩提升,一般的变频器里都有这个参数。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S(2016-07-09):
引用 网友J:
如果功率相差不大,采用提高转矩有时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T:
你用的什么系列变频器,是通用型还是工程型?

网友T:
你用的什么系列变频器,是通用型还是工程型?放大不一定解决问题

网友U:
学习了,感谢大家的讲解!赞一个!